[3D机/KT机] 组装的epp 8mm板机,飞起来很难操控

楼主(2019-05-31):
组装的epp 8mm板机,飞起来很难操控,感觉这个飞机的反扭很大,一有点风就控不住,需要调整哪方面的参数

网友A:
按说只要电机座没装偏,机身不扭,天使之翼是非常好飞的。我那一架基本上没什么脾性,侧飞很正,拉力线也没有问题。

网友B:
技术问题,好好练吧。

网友C:
别人的飞机都好飞,自己的飞机就是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问题,好好练吧。

已经调试好,可以正常吊机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只要电机座没装偏,机身不扭,天使之翼是非常好飞的。我那一架基本上没什么脾性,侧飞很正,拉力线也没 ...

调试完可以正常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的飞机都好飞,自己的飞机就是飞不好

我这个倒是,还没调好

网友D:
对于我这种小白,你的已经飞得听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我这种小白,你的已经飞得听好了

一起学习,加油

网友(2019-07-11):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倒是,还没调好

飞机的安装调整很重要,特别是3D机,调整到最佳的境界是只用油门控制高度,就能稳定吊机几十秒。

网友(2019-09-18):
基本上就是查拉力线了

网友(2019-11-12):
能飞到这状态说明你技术不会太差,至少正吊没问题,那么你这机最大的可能就是拉力线不对了,查电机安装角

网友(2021-03-02):
引用 楼主:
已经调试好,可以正常吊机飞啦!

请问是调整了哪里才好飞

电装配置方便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