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汽油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我的船上30cc汽油发动机上次忘了开船上的电源开关,把发动机拉着后扔进水里,船很快就漂到拿不到的地方去了,等发现不能控制的时候已经晚了,发动机就一直以怠速运转着,冷却水进不了发动机,大概二十多分钟后自已就熄火了,以后再也打不着火了,拆开发动机后看到活塞是这样子的,请问这是拉缸了吗?再请教一下,这个带环的活塞怎么也装不进汽缸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装回到汽缸去吗。

楼主:
请问汽缸有损坏吗?

网友A:
教科书版拉缸,换活塞和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版拉缸,换活塞和缸体。

谢谢你,缸体也要换啊?

网友:
严重拉缸,活塞、活塞环、缸套都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缸体也要换啊?

带了活塞环的活塞装不进气缸里去了,请问用什么方法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了活塞环的活塞装不进气缸里去了,请问用什么方法装呢?

有专门的工具,是个可调直径的弹簧钢做的圆通,套在活塞上,收紧,压住活塞环,然后推入气缸,搜汽车发动机拆装视频可以看到,了解原理应该可以自制该工具

网友B:
有活塞环的活塞不借助工具也能装进缸筒啊。就是用手捏着点稍倾斜一点从带有喇叭口的缸筒下方安装。

网友C:
樓主,,別廢神了,買過一副新的吧.

网友:
可以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活塞环的活塞不借助工具也能装进缸筒啊。就是用手捏着点稍倾斜一点从带有喇叭口的缸筒下方安装。

哦,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別廢神了,買過一副新的吧.

请问是活塞、活塞环和缸体全部买过新的吗?

楼主:
整个发动机买新的?

网友D:
这个活塞环和缸套是必须要要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活塞环和缸套是必须要要换的!

这个发动机很明显没有缸套,汽油机不是甲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发动机很明显没有缸套,汽油机不是甲醇机

我说的缸套就是缸头,像DLE,EME,MLD(美乐迪)等都是这样的缸头。

网友:
我专业修汽油机。就算你装上去也没用。缸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活塞、活塞环和缸体全部买过新的吗?

對啊,3 件都要換過,不過你買這 3件的價錢應該和買過一副新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提議你買過一副新的吧,又快又安心又不用修那麼煩,你想想,閣下修理完後會比全新的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啊,3 件都要換過,不過你買這 3件的價錢應該和買過一副新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提議你買過一副新的吧,又快又 ...

哦,谢谢你!

网友(2019-09-29):
发动机报废,换个新的吧。

网友:
以拉缸。。。很严重了。

网友(2020-12-08):
当配件卖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