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修好,悬停尾巴左右轻微摇摆,需要调节哪里

楼主(2019-05-31):
本人菜鸟,亚拓450L,飞机炸了好几次了,这次炸的比较厉害,中轴,斜齿,传动齿,大桨,尾桨,尾管,传动轴,全部更换了,调完机试机,起飞悬停的时候尾巴左右轻微的摆动,不知道什么情况,应该调哪个地方,求指点,大师们

网友A:
陀螺仪感度上下微调多次尝试一下,舵机和尾部的装配也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上下微调多次尝试一下,舵机和尾部的装配也找找原因

有没有标准的参数,只有不断调节试,是吧

网友:
首先保证尾巴机械顺滑,电机没有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