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射装置

楼主(2019-06-01):
有做过无人机弹射装置的大哥吗?  给一些相关意见。   比如气动 ?  皮筋动力?  滑轨?  等等

网友A:
一般好像是皮筋的多

网友:
现在几乎没几个人用了,垂起更方便

网友B:
网上有现成的弹射架,可以参考

网友:
同样关注。成品弹射器太贵了

网友C:
你要多大弹射力和行程的,我亲自动手制作过200KG级橡筯弹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多大弹射力和行程的,我亲自动手制作过200KG级橡筯弹射器

飞机不会过十公斤  因为没做过所以准备试一下。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好像是皮筋的多

大哥有做过吗?有图吗?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现成的弹射架,可以参考

淘宝搜不到

网友:
做过,你要知道你飞机的起飞速度,纵向抗过载能机,这样可反推出最大弹射力,和弹射行程

网友:
这个是4米200KG弹射力的,适合10-18KG飞机起飞,起飞速度18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   能加个微信  给个高清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   能加个微信  给个高清图吗

c76655193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   能加个微信  给个高清图吗

微信c76655193

网友:
搞一个蒸汽弹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