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306

楼主(2019-06-01):
如图,银燕2306,2750KV电机搭配飞盈佳乐30A电调,用的大力F405AIO飞控。飞一块电池后电机就发热严重,甚至有点烫手,这是怎么回事?之前的好赢30A搭配朗宇2205飞一块电池后,电机只温热。

网友A:
如果电机没有问题,测试一下是不是pid的d值太高,其次可能是低通滤波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没有问题,测试一下是不是pid的d值太高,其次可能是低通滤波器的设置

全部是默认的Pid

网友A:
那你发个pid的数据出来,还有低通滤波器的设置出来看看

网友:
我把这个电机装在滑翔机上,8成以上油门,电机非常烫,穿越电机都这样吗?而且,楼主这个KV你用30A电调可以?按照官方给的数据,我用的好盈6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发个pid的数据出来,还有低通滤波器的设置出来看看

网友A:
飞机减震做的好吗?

网友B:
如用的是4.0的固件可以降回3.5.7后看看,如果恢复正常了,好就是PID不适合,如果现象依旧那有可能是电调与电机搭配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减震做的好吗?

用的405原装的减震,应该挺好吧,电机也是新电机
我这双8K都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用的是4.0的固件可以降回3.5.7后看看,如果恢复正常了,好就是PID不适合,如果现象依旧那有可能是电调与 ...

现在用的是3.5.6。30A电调配2306应该可以吧,电调倒是不热,光是电机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3.5.6。30A电调配2306应该可以吧,电调倒是不热,光是电机热

30A的可以,你用的是默认设置和PID吗?正常用默认PID和相关设置在我的210上从未出现此现象,如已调PID恢复到默认,如已是默认的那可能就得动滤波得观看黑匣子记录来定数值了,再就是极有可能是电调与电机搭配不好,简单方法换电调,我一直用好盈的电调,因为以前用15A的乐天都能飞4S正常,所有的机器飞到现在从未出过问题,或调现有电调电机进角等数值了,再就是没用过这个电机,是不是这个KV的电机都这样热未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默认设置和PID吗?正常用默认PID和相关设置在我的210上从未出现此现象,如已调PID恢复到默认,如已 ...

兄dai你会设置滤波器吗?我不太懂怎么设置,我发张图你帮我看看?这是电机噪声频率图

网友:
这个电机动力大,平时飞就挺热的,天热飞稍微暴力一些飞下来就是烫手,我就是用的这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dai你会设置滤波器吗?我不太懂怎么设置,我发张图你帮我看看?这是电机噪声频率图

不好意思,我也是一知半解,不敢乱答,会的高手请作答

网友C:
升級4.0-4.02固件之後我都有電機發熱問題,1架5吋,1架2.5吋都有這個問題,但是1架3吋就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3架都是沒有調過pid ?3.5固件就沒有這個問題又是為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級4.0-4.02固件之後我都有電機發熱問題,1架5吋,1架2.5吋都有這個問題,但是1架3吋就沒有這個問題,為什 ...

因为4.0.0多了动态虑波及PID功能,默认PID尤其是P D值比以前版本要大,官网也有说如果飞机是高KV电机或使用6S电或是小轴距等有可能电机会发热,适当降低P D值应该会改善,因此需要重调PID等设置了,我的210和格普130刷完电机均不热,只是小机手动变得太灵,应该重调PID才能找回以前版本的手感,已降回3.5.7飞。具体可参照官网: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4.0-Tuning-Not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級4.0-4.02固件之後我都有電機發熱問題,1架5吋,1架2.5吋都有這個問題,但是1架3吋就沒有這個問題,為什 ...

MPORTANT NOTE : SET 4.0 up from scratch! DO NOT PASTE OLD DUMPS INTO THE CLI!
WARNING :
4.0 is sensitive to high P and D values! The defaults are OK for a normal 4S 2400-2600kV 5" quad. For high thrust to weight ratio quads, eg 6S or ultralight builds, cut all the PID values by at least a third for your first flights.
针对大多数5寸机是OK的,如发现异常请将PID降低到至少3分之1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級4.0-4.02固件之後我都有電機發熱問題,1架5吋,1架2.5吋都有這個問題,但是1架3吋就沒有這個問題,為什 ...

我还有一块matek的飞控,升级玩4.0之后,直接空中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用的是4.0的固件可以降回3.5.7后看看,如果恢复正常了,好就是PID不适合,如果现象依旧那有可能是电调与 ...

你好,我这一段是不是显示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