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9-06-01):
  五一炸完机就没修好过(一有空就修修),目前悬停震动2800,落地最高震动3000多,不带大小桨震动也偏高。大齿盘觉得富丽的不圆所以换了飞越(虽然上下还是抖),电机齿轮,横轴,主轴,尾轴也换了新的,伞齿感觉很顺滑。有点怀疑T头也变形了,但肉眼看不出来。。现怀疑电机轴承可能有问题,齿轮间隙按照经验调的,但用手转动大齿盘带动电机时没有之前的柔顺感。用手左右轻晃电机轴会发现有一定虚位(相对另一个新电机要大),能听到声音,就和尾轴轴承损坏时一个感觉。
        上次炸机熄火晚了把大齿盘扫了,难道这样就会把轴承损坏?要是反应慢每次炸都要换轴承?花牌h2221电机(3.17)怎么换轴承啊,上次从后面敲过轴(很难敲),好像不能从前面取吧。

网友A:
取下来电机,通电旋转,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来电机,通电旋转,看看有没有问题

低速尖叫声音明显(忘了原来是啥样了),以前好像全油才有。快停转时感觉缺了油似的。

网友B:
电机轴能晃动就该换了,这种一般是轴承坏了把轴给磨细了。

网友C:
转子拿出来,从外头反插在轴承上转,有异响会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能晃动就该换了,这种一般是轴承坏了把轴给磨细了。

不会吧,原来拆开打过螺丝胶的,就怕轴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子拿出来,从外头反插在轴承上转,有异响会很明显的

反插在哪里?先换个轴承试试吧。

网友:
齿轮磨损支架,金属碎屑掉轴承里,会坏轴承,不换会坏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