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船前辈请进,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01):
开拓者汽油船,国产强劲发动机,刚刚试跑,直线的时候我是满油门给的,感觉发闷,请教各位前辈,油针应该怎么调?另外发现收油门的时候发动机容易熄火,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调好化油器。看下上油顺不顺。油东放久了上油不顺也一样

网友(2019-07-10):
收油熄火应该是怠速低,适当提高怠速。

网友:
适当收紧H油针,相应松开些L油针,然后看看怠速是否稳定,稳定怠速可不调。

网友(2019-08-12):
太慢了吧

楼主:
是啊,看你们跑的都发动机都在咆哮,我的就不快,可能还是油针没有调好的问题吧

网友:
普通发动机也就这速度,要想极速得换竞速发动机(价格不菲)。你也可网上找找普通发动机如何升级。

网友A:
或者是换换不同螺距的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换换不同螺距的浆试试。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2020-07-31):
化油器没调好  两个油针可以出现四种现象  低速油针贫油负油 高速油针贫油负油 所以两个油针都不能过高或过低 否者发动机就不能发挥最佳效果 低速富油加速慢 出现断油 转速缓慢增加 贫油有熄火现象 急加速熄火 油门推不上去    高速贫油收油转速不下降  富油收油怠速一下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没调好  两个油针可以出现四种现象  低速油针贫油负油 高速油针贫油负油 所以两个油针都不能过高或过 ...

感谢感谢,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

网友(2024-04-03):
没经验还真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