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盈gtsv2电机如何拆转子

楼主(2019-06-01):
拧开底部螺丝,似乎无法拔出转子

网友:
wd40伺候,再不行就防风打火机加热电机轴,注意温度不能太高,可慢慢试

网友:
用钳子夹住底座,可能要用力一点

网友A:
如果感觉还有维修价值建议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感觉还有维修价值建议返厂

电机还能返厂的?

网友B:
冲击钻原理,固定底座,轴心插入螺丝刀或者长螺丝,能顶住轴心就行,敲击,ojb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钻原理,固定底座,轴心插入螺丝刀或者长螺丝,能顶住轴心就行,敲击,ojbk

轴心是通的呀

网友:
轴有外径内径,轴里还有螺纹,怎么顶住这个轴就自己多想想呗

网友:
4个螺纹孔+4螺纹顶丝 试试能不能拆卸下来

网友:
拉马伺候
简单方便

网友:
请问 如何拆轴承

网友:
使劲拔开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