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 丝杆间隙 产生的问题吧 高手来

楼主(2019-06-01):
我也是无语了 论刚性 电气设备 三协伺服电机400w tbi C5丝杆 滑块 圆弧 这种效果 晕倒在厕所 是不是mach3 比一般1000元左右的脱机控制器好呢
还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丝杆间隙问题产生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跟你的编程三维模型有关,stl文件精度不高的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一条一条棱的样子。还可能和编程参数有关,如果用自动编程软件出程序,设置精度不高也是这个样子。
检验的方法,直接手动编程铣一个圆,用圆弧插补指令,铣出来没问题,就是编程问题,铣出来还是老样子就是机器问题。

网友B:
进给速度,吃刀量,下刀深度 ,刀具长度,直径,加速度,联轴器刚性,都会影响
伺服电子齿轮设置也会影响,尽可能减少比例,控制系统脉冲频率设置到最高,

如果棱边比较均匀,多半是软件问题
如果不均匀,多半是硬件问题

网友:
太专业了,不懂,最近也在学,目前只会做二维的加工

网友C:
国产杂牌伺服吗?2500线还是多少的编码器?好用都没人买小日本的伺服了,即便小日本伺服J3 JE的差别也不小了,j3 26万线,je 13万“线”,这个线不是物理上的线,也是细分的,但都这么说,13万线17位编码器,j4 都20位编码器了,反正大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不一样,差价能有1000多块。伺服调试蛮繁杂的,小日本伺服AUTO功能比较强,auto一下,再把一个参数改成三轴一样,就足以对付大多数用途。不知道你怎么调试伺服的了,手动调试要调5个以上参数的

楼主:
在研究 说明书 估计是 买的二手的驱动 里面的增益设置不一致 导致的吧 想再看天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杂牌伺服吗?2500线还是多少的编码器?好用都没人买小日本的伺服了,即便小日本伺服J3 JE的差别也不小 ...

您说的对 就用里面的 自动增益 然后 都设成一样的 看看效果会不会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速度,吃刀量,下刀深度 ,刀具长度,直径,加速度,联轴器刚性,都会影响
伺服电子齿轮设置也会影响 ...

感谢指导 愣边不均匀 solidcam 自动出的刀路 G02 不是 出的线段链接成的圆 应该是硬件问题 多半是 驱动增益 3轴不一致 有空 研究一下咋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你的编程三维模型有关,stl文件精度不高的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一条一条棱的样子。还可能和编程参数 ...

出的刀路 是g02 g03的 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杂牌伺服吗?2500线还是多少的编码器?好用都没人买小日本的伺服了,即便小日本伺服J3 JE的差别也不小 ...

就是日本的呀

网友D:
三轴刚性凭什么要设置成一致? X Y 这种水平轴 跟Z轴的刚性不必要设置成一样。
把驱动器显示器显示内容设置成反馈脉冲与输入脉冲的差值。 自己看着差值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刚性凭什么要设置成一致? X Y 这种水平轴 跟Z轴的刚性不必要设置成一样。
把驱动器显示器显示内容设 ...

说的有道理 请教 z轴相对xy增益是大点还是小点
现在问题基本解决 只要把增益调高 棱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 表面就光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 请教 z轴相对xy增益是大点还是小点
现在问题基本解决 只要把增益调高 棱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  ...

里面有设定步骤的,自然学习法,可能需要很久才懂。除了耐心看,没别的办法。

网友:
伺服调试跟变频器一样,厂家对应型号说明书是关键,离了这个就是废品

网友:
这个价钱不便宜,三协根本没听过,可以轻松买三菱MR JE这种正卖的经济版了,设定简单多了

网友E:
伺服的刚性和增益参数在仔细调整看看,刚性调的太弱的话用手扭一下电机轴、轴很容易转动一下,但因其是位置闭环,所以放开手后轴还是回到原来位置;按此推想,会不会是在实际工作中、伺服遇到阻力突然变大后经产生了让刀呢?
我个人感觉你这个情况多半和伺服驱动的参数有关系。
下图是台达A2的刚性和增益调节画面,用软件调节很方便,你的那款伺服我没有接触过,但要调节的东西应该都差别不是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 请教 z轴相对xy增益是大点还是小点
现在问题基本解决 只要把增益调高 棱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  ...

还是先弄 X Y , 那样能让你知道原理, 然后再说Z。 Z 控制深度的。 你现在的情况是平面圆都不准,先解决这个吧
位置增益  就是电机停止时, 保持这个电机轴角度时的磁性大小
速度增益  就是电机在旋转时,转动到”理想位置点“(这个理想位置点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脉冲的终点)时磁性的大小

以上参数不是数值越高越好, 建议你从速度增益 和速度积分先调。

网友:
我的MACH3也是这样,每次打开软件第一次加工都是这样,关闭程序后重启软件后就恢复圆弧插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献计献策 问题已解决 把增益等级提高 就解决了 但要达到镜面效果 还需努力

楼主:
好像还要调 惯量 阻尼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的刚性和增益参数在仔细调整看看,刚性调的太弱的话用手扭一下电机轴、轴很容易转动一下,但因其是位置 ...

高手帮忙看一下里面的 惯量 阻尼 还有积分增益 大概调多少 我现在增益等级40 已经哼光滑了

楼主:
更正 不是间隙问题造成的 有间隙的话 铣的圆四个点有楞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帮忙看一下里面的 惯量 阻尼 还有积分增益 大概调多少 我现在增益等级40 已经哼光滑了

几个参数调整的依据很简单,需要往大的调的调到轴有震动或啸叫,回一点,需要往小的调的也是这样。哪个先调,说明书里不可能没有说明。关键词 位置模式  手动调整

网友:
数控小路过白学习了、

网友:
三维刀路你们都是用什么软件做

网友F:
伺服电机问题,需要调自动增益参数,还有刚性,老早就看你发这个问题了,可是账号一直没有权限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问题,需要调自动增益参数,还有刚性,老早就看你发这个问题了,可是账号一直没有权限回复

说得对

楼主:
现在 基本达到要求了 谢谢各位

网友G:
感觉是算法问题,我步进电机都没出这种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算法问题,我步进电机都没出这种情况

步进电机和伺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步进是给个脉冲走一步  不给就不走 伺服是一直运行 靠编码器锁定位置,要把伺服的位置速度增益调好 ,小白上伺服最好买三菱或者松下带自动增益的伺服,伺服不会调 不如步进  调好了吊打步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献计献策 问题已解决 把增益等级提高 就解决了 但要达到镜面效果 还需努力

像你这么有追求的试试PCD刀具吧,做镜面效果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和伺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步进是给个脉冲走一步  不给就不走 伺服是一直运行 靠编码器锁定位置, ...

受教。感谢,我说怎么那么多人不喜欢伺服,都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