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虾艇 请大神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9-06-02):
想入手这个类型的虾 长度590 宽330  打算用3674  KV2000 电调用好盈海王120A  大神给看看这动力合适吗? 假如用这套动力用多大桨?还有用几S的电?动力不合适请给推荐个配置  期望船速能达到80  还望竞速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
这么大的动力怕是会沉

网友A:
这个虾装不下这么大的动力···我之前也装过一条···用的是花牌2221的外转子电机+80A电调+3S2200的电池已经很满了··而且因为船壳内部尺寸问题电调选择很有限···电机为了减小安装角度已经顶到最前面了···内转子的话加上水冷套估计最大只能装进去24**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虾装不下这么大的动力···我之前也装过一条···用的是花牌2221的外转子电机+80A电调+3S2200的电池 ...

凹,谢谢那就不考虑这个船壳了  我的这个动力 大神有没有推荐的船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凹,谢谢那就不考虑这个船壳了  我的这个动力 大神有没有推荐的船壳?

你这个配置是要破百的节奏···应该是要使用6S电池··容量最少也要5200吧···所以首先考虑是否能放下6S5200的电池···有卖套材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经济实惠··但是要有经验和动手能力··或者搜索一下虾艇看看···尺寸应该最少也要80厘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是要破百的节奏···应该是要使用6S电池··容量最少也要5200吧···所以首先考虑是否能放下 ...

我也不是非得上虾艇主要是看那些速度型的船都是虾和猫为主  我不太喜欢猫所以就没考虑 骨子里还是喜欢V底的船

楼主:
你的mono2大风洞怎么样 这个壳子也在我考虑范围之内  我看你用的是最大那一款  不知道那个中号的能不能用我这个动力  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我看你用的是长度750的   我打算要660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mono2大风洞怎么样 这个壳子也在我考虑范围之内  我看你用的是最大那一款  不知道那个中号的能不能用 ...

750长的可以装下,660也应该可以。但是注意一体轴长度和电机架的选择。电机架选36-38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长的可以装下,660也应该可以。但是注意一体轴长度和电机架的选择。电机架选36-38电机的

你的壳子在谁家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壳子在谁家入的?

這電機,用120a的電調,半上不下的,跑v艇剛好可以,
超過80不難,但動力也被封住了。

网友(2019-07-13):
幻影虾,或者木cj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壳子在谁家入的?

我这有多的

网友(2020-02-21):
kv2000低了吧

网友(2020-05-18):
这个船我也装过一条,比较容易装,问题是不好做自翻,思来想去还是转让了

网友:
我就记得配置好像是X450,外转4000 kv电机,50安的好盈,浆用多大忘记了,好像是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