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制纸板纸飞机

楼主(2019-06-02):
采用xxd2212电机2450kv,40axxd电调!1500毫安电池3s,9克舵机俩个!飞的慢稳,由于纸板太厚而且纸板缺点就是很容易折弯导致飞出去舵面不行,会回来炸鸡没找到!建议用kt板或者耐摔板!

网友A:
我心疼你的工作量,kt板又不值钱。

网友:
这个机,接地气。

网友B:
捡块KT板吧

网友:
舵角朝向反了

网友C:
电机座都很重了,加强搞玻纤维管就好了,你那棍子有点大,都很占重量了。

网友:
参考一下我的

网友:
做过一个很重,最后把纸板扒皮,分层,能飞了,

网友:
我喜欢这个季节的秧田。小时候,老家这个季节,秧田里绿油油的,黑蜻蜓、红蜻蜓,各种蜻蜓飞来飞去,捉来一只,拴根缝衣棉线,让蜻蜓慢速飞行。儿时的飞行梦航模梦,就从那时起源。

网友:
纸板打湿了也不行好还是KT板可以

网友:
浪费资源啊,纸板能卖废品呢。。。。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纸飞机!用KT板做的滚一边去.

网友:
折完后,二舵面那位置之间是宽多少?如果谷折那是60度角,那上面也刚好300mm。

网友:
这个机很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心疼你的工作量,kt板又不值钱。

学生党闹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块KT板吧

没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都很重了,加强搞玻纤维管就好了,你那棍子有点大,都很占重量了。

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