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功放升级红外遥控+无线麦克风(卡拉OK)

楼主(2019-06-02):
胆机功放升级红外遥控+无线麦克风(卡拉OK)

       一年前就买了个胆机功放,效果果然不同凡响;蛋痛的是不带遥控,不能享受“葛优躺”式的悠闲,早就想动手“修理”它,苦于太忙没时间弄,这次果断把这个红外控制板买下了,逼着自己动手,忙里偷闲花了2个晚上终于搞定了,改装完美!虽然只能遥控音量和开关机,但也足够了。本遥控板的改装资料和经验,提供给有想法的朋友参考。

被改装的胆机功放

红外遥控板带音量电位器ALPS马达和继电器输出接口,供电须自配个8~12V小交流变压器,白色接口是给输出继电器电源和信号用的,
3只脚,1、2脚为5V继电器电源,3脚为低电平输出我用了个输出10.5V的AC电源,另外再买了个5V继电器开关,变压器接在功放机电
源开关之后,继电器对一根功放机变压器输入线做控制就可以控制功放机的电源开关了。若功放机功率较大,则须增加二级大电流继电
器,我用了个废太阳能控制器里的DC12V大电流继电器做二级继电器,驱动电源直接取自共用控制板小变压器。

引脚定义图

套件
我的胆机功放
这个部分带有音量+高音+低音3只电位器,有音频信号输入输出接口
机器控制板尺寸、要考虑是否与马达电位器、控制板合适
拆下来的样子
由于胆机功放3个调节电位器之间有关联,控制板不能直接使用音频信号输入输出接口信号,而只能替换原音量电位器
用风枪从控制板上取下马达电位器,按照下图找到2组电位器引脚,每组3只脚,1只滑动臂,2只固定臂,有一组是公共脚;马达也有3只脚

马达电位器内部电路组成
马达电位器引脚的定义
将马达电位器的6只脚,用双芯音频屏蔽线焊接好,另一端对应焊接上原板上,涂上704硅胶固定
将马达电位器固定在面板上,红外遥控板上的红外接收头用线(3脚)引到面板上,面板合适的位置
开个5mm孔固定接受红外头,小变压器,红外遥控板安装在功放内合适的部位固定,改装完成。

+无线麦克风(卡拉OK)

        2019年春节期间,新型肺炎(2019-nCoV)爆发湖北为重灾区,家家关门闭户做隔离,家人闲在家里无聊,花了一个晚上将胆机功放适当的改造一下,增加了个麦克风接口,连接无线麦克风使用效果非常好。
       麦克风T的是一种多咪头多用途无线麦克风,2.4G频率,发射机带有音量控制,有效通讯距离50M,发射机和接收机分别采用2节7号电池供电,可连续工作10小时。

        功放机加装麦克风输入接口:       拆开功放机面板,因为采用的无线麦克风带有音量控制功能,因此接入点绕开音量控制使用中不受音量、音源切换的影响,更为实用。先找到音频控制板背面的L\R2个通道信号输入点,2个点分别串接入一个1uf电容+一个5~10k电阻(降低信号强度,避免麦克风音量过大),将公共端、L/R端用屏蔽线连接到3.5mm双声道插座上,在功放机外壳合适位置钻个6mm孔,固定3.5mm插座,改装完成。

网友A:
胆机适合听人声是吧?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B:
胆机没见输出变压器呢?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适合听人声是吧?

是的。胆机的感觉就是音域广,动力彭拜!中音声音浑厚,高音纤细脆耳,低音澎湃震撼(当然要加低音炮),但是选择好的音源非常重要,高品质的音源才会有好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机没见输出变压器呢?

据我所知有输出变压器的都是很老式的功放机,原来叫扩音机,作用是为了输出阻抗的匹配;应该早淘汰了吧

网友:
呵呵!886我去HIFI论坛混下先

网友C(2020-05-02):
  哈哈,你这个是前胆后石机,有输出变压器的 是全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这个是前胆后石机,有输出变压器的 是全胆机。

是前石后胆~

网友B:
过了一年了,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想对LZ说你这个是假胆机!!!哈…………哈…………哈…………哈…………哈………。那4个胆管只不过是点亮了灯丝的装饰品,根本没接在电路上。还“胆机的感觉就是音域广,动力彭拜!中音声音浑厚,高音纤细脆耳,低音澎湃震撼(当然要加低音炮)”。还“据我所知有输出变压器的都是很老式的功放机,原来叫扩音机,作用是为了输出阻抗的匹配;应该早淘汰了吧”。还“是前石后胆”。哈…………哈…………哈…………哈…………哈………。这要是放在HIFI论坛上会笑出人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了一年了,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想对LZ说你这个是假胆机!!!哈…………哈…………哈…………哈………… ...

这款机器确实是是前胆后石,我只是DIY爱好者,也非专业人士,至于你说的假胆机,电子管是装饰用的我可不敢认同,你可以自己去搜索下   KINGHOPE KH-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