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在修机中的小应用

楼主(2019-06-02):
朋友的339泡沫喷没油小炸,损坏不严重,只是机翼固定座折了。到家看了下,纯纯的空心,只是靠一圈塑料连接。502直粘肯定是没强度了,画图打印,插进机身里,深插,插。效果还可以。
总体来说,3d打印在一些维修过程中,可以考虑替换原结构或材料,当然前提是强度和温度都合适的地方。灵活应用才是修机的有力保证

网友A:
123D哟,用了那么多建模软件,感觉一般情况下123D够用,也简单,配合3D打印机完美,速战速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D哟,用了那么多建模软件,感觉一般情况下123D够用,也简单,配合3D打印机完美,速战速决

是啊  简单的结构够用了  太复杂的小零件  感觉pla的材料强度也不够

网友B:
有意购一台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购一台3d打印机!

网上很多的,自组适合爱折腾的模友   成品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