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破旧70涵道F-104改50涵道首飞囧炸

楼主(2019-06-02):
某鱼淘来的破旧F104,改有意思的试验,那就是改造50涵道悬空引射动力
首飞两分钟,电机烧毁摔降草地,无伤,基本达到目的

MFS 50空涵道+闲置的蓝岱64涵道电机 2839 KV4200,好盈60A, 6S 电 2600配置,实际整机推重比过1,推力损失很小,整机功率偏大
改造的合适长度PVC导管。。。。

制作木片悬空支撑,环氧树脂胶固定

改造片条翼,模仿F-5战机片条切割木片,环氧胶固定

可惜!飞了2分钟,电机负载过大,线圈烧毁,可见温度之高,PVC管部分融化

总体来说这款机改造还是很成功的,首飞后发现实际用50涵道4S动力足够,重量还能减轻20%-30%,改造边条后大仰角抗失速性还是显著的,角速度也高,基本不用担心拉失速螺旋

网友A:
rcblog的4s 50涵道推力才九百多,你这个搞到1500当然要扛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blog的4s 50涵道推力才九百多,你这个搞到1500当然要扛不住了

我这不是现成涵道,而是自己改装的涵道,FMS涵道+蓝岱64涵道电机只不过换的64涵道电机KV4200严重偏大,超过线圈耐温导致中途先部分缺相,逐步电流上升 最终短路

50涵道电机,和64涵道电机

网友:
F104是翼载比较大的机型,减重是减少飞行难度的一个方案。
我自己用70塑料涵道+外转电机及稍小一点的电池也是比较合理的方案。
另一个做法是增加翼展,我尝试过,但不成功,飞起来不稳定。还是按原机结构,装上2个大型的翼尖副油箱,飞起来比较稳定。

网友:
这飞机要加翼刀,而且要保持高速飞行,飞机才稳定。

网友:
这种天生的砖头机,同样推重比下越轻越好飞

网友B:
MD在研制第一代喷气机F-80时就发现平直翼翼尖加上两个大副油箱后反而会降低翼尖阻力提高速度。

所以MD平直翼战斗机翼尖的副油箱几乎是标配,而后掠翼就不需要。

网友:
说实在的,涵道最高效的方式还是进气处彻底开放。进气管道越长,效率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在研制第一代喷气机F-80时就发现平直翼翼尖加上两个大副油箱后反而会降低翼尖阻力提高速度。

所以MD平 ...

后掠翼不敢配油箱,不然机翼重心整体后移容易引起颤振

网友:
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网友:
没副油箱好不习惯啊~不过著名的寡妇制造者炸炸也正常!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累死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