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淘宝一家卖假电池的店铺,请注意。。。

楼主(2019-06-02):
揭露淘宝一家卖假电池的店铺,请注意。。。电池电压不正常,买的4S 电池 只有一片电池有电压,而且只有0.5V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磷酸铁锂是能把自己饿死的  小电流冲一下吧  能救多少算多少

网友:
你买来检查一下,现在那么久说不清了啊

网友:
你买的是铁锂电池,标称电压3.6伏.你说的锂铁电池是另外一种,标称电压1.5伏.

网友:
3.6v是让你单独冲一片  不是充4s

网友:
平衡冲的头子  相邻的2跟线就是单独冲的。

我的遥控器用的锂电池就是自己买散片自己组装的。

网友:
感觉lz是每次冲到4.2v。。。然后电池就坏了。

网友:
我也是几年前买的这种电芯,好几次放电到0点几,既然你有308,每片电芯用镍氢模式先充到2点几,再用锂铁模式正常充,现在还有16左右容量

网友:
只要还没有彻底完蛋,都可以用镍氢模式小电流充,电压回升到正常范围再转铁锂模式。

网友:
这个这个不好说谁的原因···呵呵···正常情况小收到货应该首先是检查外观然后电压是否正常···我一般会冲放一两次···显示正常的来确认收货···其他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