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9G小舵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6-02):
今天这个舵机死活不听话,
我以为是三根线有问题,重新焊三根线,还是不行
后来发现,是电机线与电机外壳直接短路了,难怪不听话,
遂剪一张塑料,隔开,终于正常了
完全就是设计缺陷

楼主:
这种缺陷,或多或少会导致芯片直接或者间接烧毁

网友:
一份价格,一份货

网友:
焊好一点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焊点太大了?

楼主:
焊盘是在PCB的边缘,即时焊点小一点也于事无补

网友A:
这种壳子的舵机,全是辣鸡。深圳好多小作坊都出这个舵机,和辉盛贴一样的标签,用的公模外壳,里面的齿也一样,根本就已经分不出好坏了。建议这类舵机不要用在飞机上,地面设备到还是可以,千万不要被金属齿给迷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壳子的舵机,全是辣鸡。深圳好多小作坊都出这个舵机,和辉盛贴一样的标签,用的公模外壳,里面的齿也一 ...

问题是,这种9克小舵机,基本上没有多少选择,要么贵到起飞,要么这种十块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壳子的舵机,全是辣鸡。深圳好多小作坊都出这个舵机,和辉盛贴一样的标签,用的公模外壳,里面的齿也一 ...

银燕的还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银燕的还可以吧?

银燕的舵机我用了有几百个了,不过用的都是金属齿的,要20多元,虽然故障率不高,但是性价比不行,而且对图像设备干扰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燕的舵机我用了有几百个了,不过用的都是金属齿的,要20多元,虽然故障率不高,但是性价比不行,而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