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1.3米魔术板滑翔机···

楼主(2019-06-03):
以前唯一认为还能飞的飞场也被占用了····稍微大点的飞机都飞不了···感觉滑翔机起降不需要太大的场地···所以做一架试试看·····看了好几天的制作帖子···要么是复材的··要么就是轻木···最简单的就是KT··所以结合这几种的制作方法做吧··
邻居家装修··要了几张地暖的挤塑板,简易的热切割工具切出翼芯,工具过于简陋这里就不展示了··,主要还是不想手工切割翼肋

打磨掉表面热切割留下的残渣,因为挤塑板太脆打磨稍不注意就会损坏,所以一定要小心了,然后切掉边角

用一根4*3的碳管和1.5*3的碳片加固,为了开槽整齐,只能用刀划出位置后用镊子一点点夹出凹槽

加固完毕用1毫米的魔术板蒙皮···呵呵··这样比用轻木切割翼肋感觉要省事多了···而且也重不了多少,蒙完104克

这是第一个晚上用了三四个小时的成果·胶水还没干··感觉软软的···晚上重压让胶水干透··切翼芯留下的那一半严丝合缝的垫起来

之前一副哑铃感觉没用就给当废铁卖了···现在想想就后悔··一片一片的圆铁饼压着多方便··现在只能用大电池压了

这是第二天晚上了,胶水干透了硬了不少··感觉强度没问题了··切了副翼··在翼尖加了小翼,考虑用皮筋固定机翼所以在中间对接位置多粘一层1毫米的魔术板··顺便能加强一下接头

固定好副翼简单涂装一下,为了分辨姿态在机翼下面涂了一部分红色··忘记拍照了

机翼装好舵机140克,又是两三个小时···睡觉了

这第三天小酌了几杯···早点休息吧
这是第四天了
机身最开始准备做仓身的··但是因为魔术板比较软裁了两个机身粘好都不整齐··歪歪扭扭的···所以最终还是选择碳管···钓鱼竿的两节

机身内部用两根1*5的碳片加固一下

留出机翼安装的位置前面就是舱盖···还是前部插销式的··后面强磁铁吸合··简单方便

跟机翼组合一下看看··还行··

尾翼部分看了不少帖子···都说90-110度夹角比较合适···所以就选100度吧

仓身做的过于紧凑··导致舵机不太好装···所以还是装在外面吧···侧面开孔用5*5毫米的桐木条制作的舵机安装座

基本差不多了··空机含四颗舵机230克··重量应该算可以了吧··

看看最终的样子吧··翼展1.3米,身长0.9米

现在问题来了··手头折叠桨只有10寸的··搭配朗宇2212KV980的电机比较合适··但是起飞重量预计在450--500克了(3S1500的电池),感觉有点重了···手头2208只有KV2600的······如果用2208搭配20A电调的话起飞重量会在400克左右··不知道这种机型使用高转速的电机搭配小桨是否好飞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成果··等待首飞~~~~~~~~~~

网友:
目测会空中折翼以及尾巴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