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阻尼的皮带张紧机构

楼主(2019-06-03):
TG520出了弹簧皮带张紧机构,买回来升级一下。
之前看了TDR2的说明书,他的皮带张紧是带有阻尼器的,不光是弹簧,于是我也折腾一下。
材料是TG520量产版,TG520皮带张紧机构升级件,樱花D4漂移车的金属避震器(避震器就是阻尼器+弹簧)。

原配的皮带张紧升级件用的是拉簧,车用避震器用的是压簧,所以要把原厂件的安装方式改变一下,图中可以看出来。
理论上有了阻尼器,可以吸收皮带的振动,所以TDR2才使用了阻尼器(车用避震器)。
安装好之后,要通过尾管的位置来调整一下皮带的松紧,再调整一下避震器上的弹簧位置调整螺母,确保避震器的行程在伸出和缩回方向都有一定的余量,这样才能正常工作。

另外提醒一下模友们,皮带张紧机构要求安装在皮带的松边上,而不是紧边上,这样张紧机构才能正常工作。
经常见到有些模友把皮带张紧错装在紧边上,那样张紧机构非但不能正常工作,还可能带来更多的振动。
那么怎么区分皮带的松边和紧边呢?主动带轮(提供驱动力的轮)拉皮带的那边是紧边,主动带轮送出皮带的那边是松边。

上图:

TDR2的皮带张紧机构

TDR2的皮带张紧机构

出厂状态的张紧机构是用拉簧的

出厂状态的张紧机构是用拉簧的

要把张紧机构安装成这个样子

要把张紧机构安装成这个样子

用的10车避震器

用的10车避震器

安装完的效果

安装完的效果

网友:
我去,这个**足够高

网友:
开始就觉得应该这样,外观帅气多了。。

网友A:
果然有一样想法的!但是我没找到合适长度避震。楼主厉害,我也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有一样想法的!但是我没找到合适长度避震。楼主厉害,我也改下

我手上有现成的樱花D4避震器,尺寸刚好合适

樱花D4避震器

樱花D4避震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现成的樱花D4避震器,尺寸刚好合适

已拍一套!另外楼主的球头规格4.8的应该是,垫高球头的支柱用的什么规格铝柱?多大螺牙多长的?

网友B:
我想问,实际使用有效果吗

网友:
阻尼没啥用 不过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实际使用有效果吗

我安装好了还没试飞,效果不确定。估计多少有一点吧,不然TDR也不会搞这个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拍一套!另外楼主的球头规格4.8的应该是,垫高球头的支柱用的什么规格铝柱?多大螺牙多长的?

我手上的球头没有合适的尺寸,不想从车上拆球头。就用长螺丝加一个铜套,两侧再加垫片来代替球头了。长螺丝都是用的自锁螺母,故意没锁紧,留有虚位,让避震器的球头扣和铜套垫片等可以晃动来模拟球头。

垫高用的铝柱是樱花D4上多余的配件。

用球头肯定效果更好,球头直径是5.8mm的,不是4.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球头没有合适的尺寸,不想从车上拆球头。就用长螺丝加一个铜套,两侧再加垫片来代替球头了。长螺 ...

多谢耐心解答提醒!我没注意到果然,是5.8的球头,差点买错!这个阻尼器想改很久了,原带弹簧的高频跳动厉害,吃的也很紧,阻尼器应该多少能减少震动,没想到有57mm的,这个长度刚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拍一套!另外楼主的球头规格4.8的应该是,垫高球头的支柱用的什么规格铝柱?多大螺牙多长的?

建议你买图中这个加高的球头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买图中这个加高的球头配件。

嗯的,我手上有m3*10的,打磨2mm应该能用上

网友:
我喜欢齿传轴传,小机才玩皮传

网友:
就看实际效果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个就牛逼了

网友:
车轮避震是要慢进慢回,皮带张紧用的弹簧不是应该一直拉紧皮带,用弹簧拉紧是因为皮带用久了会长,那么弹簧张紧器就能自动张紧皮带,实在不明白这个避震器是起到什么作用。但楼主改装的手艺倒是很精湛。

网友:
漂亮,不管效果怎么样,外观足够骚都够了

楼主:
建议大家还是先别这样折腾了。
我昨天试了一下,皮带振动幅度比用两个固定导向轮还大
我有时间再仔细调整测试,有好的结果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C:
说明你这个动态响应不够线性,通俗讲就是阻尼太大了。

网友D:
完全没必要,绝大部分皮带机都没有张紧轮,也不会出现振动过大,或者跳齿的现象,随便给螺距

网友E:
换换避震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换避震油试试。
正有此意。
我准备把避震油倒掉,不要油,就靠活塞的那一点摩擦力当阻尼再试试。

楼主:
现在可以了,之前没有球头,固定螺丝故意没锁紧,所以会振动,现在用了球头,效果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