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起飞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9-06-03):
各位老司机,请教一下,飞机起飞副翼的方向是朝上还是朝下?

如图中的1,还是2?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2吧。。。没玩过固定翼。

网友:
1     如果你不确定 可以参考下各种模拟器的舵面

网友:
1,你想让机头往那个方向飞舵面就朝那个方向动(只适合飞机正飞)

网友:
1,如果你是反过来飞,那就是2

网友:
如果你是这个姿态飞,那就是1。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你用手划过舵面,看气流往哪边压你就知道了

网友:
1就是气流往上跑,相对就是往下压飞机尾部,从而机头就上抬,也就是起飞了

网友:
下个模拟飞行游戏,看看飞机爬升和俯冲时舵面是怎么工作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