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d问题

楼主(2019-06-03):
笔记本电脑没法连上眼镜,于是想通过sd卡看看电影。但是普通的文件格式眼镜又不识别,所以请问大家,这个眼镜的dvr文件的文件格式是什么?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电脑死活识别不出眼镜,驱动也打不上。该怎么办?

网友A:
我也识别不出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识别不出来,哈哈

是笔记本吗?

楼主:
我换了一台笔记本,还是识别不出来。。。

网友B:
录个DVR就知道格式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个DVR就知道格式是什么了

摄像头返厂去了,录不了

网友:
没摄像头也能录啊

网友:
别的用法没研究,我只用来穿越飞行,好好的

楼主:
就是在sd卡里放上avi格式文件就能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笔记本吗?

是的

网友C:
EV200D支持HDMI     不支持热拔插,所以笔记本和EV200D关机状态链接,然后笔记本打开,桌面下WIN+P 弹出投影模式,选择复制,EV200D切换到HDMI 2D输入就可以看到画面了,切记不支持热拔插HDMI,否则EV200D凉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EV200D支持HDMI     不支持热拔插,所以笔记本和EV200D关机状态链接,然后笔记本打开,桌面下WIN+P 弹出投 ...

就是电脑死活不识别眼镜,换了一台笔记本也一样,用手机投屏功能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V200D支持HDMI     不支持热拔插,所以笔记本和EV200D关机状态链接,然后笔记本打开,桌面下WIN+P 弹出投 ...

老哥是不是闲鱼650卖尸体那个

网友(2019-07-08):
不是吧,肥鲨和奥姆威的都是直接可以接连上的,都不用什么驱动板。但是他们把电脑上的要调到720p输出,好像是不支持1080的。
眼眼镜的dvr是不能播放其它文件,只能回放他自己录的文件。

网友:
眼镜先上电,再用HDMI插电脑就能识别到了。关机注意先断眼镜电再拔HDMI线。

网友:
没读说明书吧,电脑分辨率设置成720*48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是不是闲鱼650卖尸体那个

不是,我南宁的,我们这帮基本都用EV200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南宁的,我们这帮基本都用EV200D

我也买了

网友(2019-11-12):
苹果笔记本能连,但色不正常,但TF卡播放设置色正常

网友:
直接查HDMI即可链接了。 笔记本设置外接显示器,眼镜选择好输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