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模型油车,发动起来不加油门自动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03):
同上需要解决办法
<

网友A:
离合打滑吗

网友:
没有怠速?

网友:
发动机没调好

<

网友B:
模型车的离合器是甩块,刚启动发动机,没有调整好怠速,同时,刹车片没有咬紧,转速一高,就会使甩块有向外甩动,摩擦到传动缸,车就直接跑起来了。所以,要调整怠速,同时调整刹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型车的离合器是甩块,刚启动发动机,没有调整好怠速,同时,刹车片没有咬紧,转速一高,就会使甩块有向外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打滑吗

新手,您说的这个离合是在哪里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车的离合器是甩块,刚启动发动机,没有调整好怠速,同时,刹车片没有咬紧,转速一高,就会使甩块有向外 ...

大神在哪里调节那个怠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车的离合器是甩块,刚启动发动机,没有调整好怠速,同时,刹车片没有咬紧,转速一高,就会使甩块有向外 ...

还有刹车在哪里,今天给好多地方上了润滑油就成这样了
<

网友:
先看一下风门,正常的话留口的间隙在1,5mm左右。如果风门正常的话,主油针放1/4圈(应该是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