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不知怎么办,有大神知道如何解决吗

楼主(2019-06-03):
屏幕面板上粘了502,所以随手找到一瓶解胶剂想去掉502,没想到越涂越糟糕,花了一大片,网上看了说明才知道解胶剂不能在亚克力表面使用,后悔自己草率行事,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用风油精试试

网友:
已经腐蚀了很薄一层,基本没救了。也许可以把这片翘下来用细砂纸磨了再抛光?不建议

网友:
其实开始等502干了,轻轻一刮就可以去掉,现在化开了,没救。

网友:
我曾用解胶剂将液晶屏幕上的502成功去除了,没有留下痕迹,但不确定电脑液晶屏幕是不是亚克力材质的。有其他模友知道的可补充。仅供参考。

网友:
换个屏面板不就行了

网友:
还原就很难了,可以试一下抛光,效果肯定比这样好

网友:
买个新的盖板换上吧

网友:
这是硬伤没办法了,不过可以用块细棉布打湿沾点牙膏试试剖光,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看6楼,一般这种屏幕有两层的,一层是显示屏幕,一层是透明的胶板,你的是胶板坏了

网友:
换了,或者重新抛光,

网友:
我也遇到过,砂纸从粗到细一点一点擦,最细到4000目以上,最后打下腊,仔细看会有一点点痕迹,但是不仔细看就跟原来的一样,如果还要精细点,就上羊毛头电磨了

网友:
有一种老化车灯壳修复的办法,应该可以用在这里的,用砂纸打掉表面再喷UV镀膜液,不过专门去买这个不如换块透明面板。

如果有修车的想熟,可以问问有没有多余的。

网友:
不能用解胶剂 越用越湖 有机溶剂都不行

网友A:
俺用透明胶带贴在屏上  提前做好保护  也可以买手机贴膜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透明胶带贴在屏上  提前做好保护  也可以买手机贴膜贴上

巧了呀!我用的是保鲜膜

网友:
我都是用的手机保护膜。看来你不经常用502啊,对502特性不熟悉。这是硬伤,腐蚀了,打磨也不可能了,因为腐蚀的坑洞大小深浅不一。要打磨平的话,估计整个平面都要磨掉一层。这没用专业的工具,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网友:
砂纸打磨,然后抛光,我见过汽车美容店,对汽车灯进行打磨,水磨砂纸由粗到细,然后再抛光,一步步来,最后大灯外壳完美复活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侠的回复,不一一回复!我试了打磨抛光大法,无奈因为无人现场指导,第一次操作结果毫不意外,越磨越糟糕,现在网上买了块亚克力面板换上,还顺便DIY了背光,效果挺好的重新回到了新控屏幕的即视感!就是必须把控全面拆解太烦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