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不知怎么办,求高高手赐教!

楼主(2019-06-03):
屏幕面板上粘了502,所以随手找到一瓶解胶剂想去掉502,没想到越涂越糟糕,花了一大片,网上看了说明才知道解胶剂不能在亚克力表面使用,现在后悔自己草率行事,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想笑。这种屏幕面板抗磨损性都不好,看能不能找二手配件?以后还是贴个膜吧。

网友:
只能自己抛光了

网友:
拆开,换个玻璃面板

网友:
和我的发他爹一样惨。。。只好不理了,看久了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当看不见了,看不见就不存在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看习惯了就好。

网友:
绒布加抛光膏,用力磨。

网友:
用汽油 擦就掉了

网友A:
打开换一块亚克力的吧

网友:
可以抛 研磨 不过.......有着本钱不如买块面板换上..... 砂纸从1000磨到10000再上抛光蜡 羊毛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换一块亚克力的吧

不用  直接汽油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上点透明指甲油试试   如果有手头有uv胶也可以试试

网友:
牙膏是不行的,会变成亚光的。直接拆了塑料片吧。

网友:
不影响使用

网友:
你这操作也是太不小心了。。。浇水嘛,怕热。但是你屏幕也怕太热。。。我觉得换控吧

网友:
淘宝搜  亚克力抛光膏 就有了

网友(2022-03-10):
纱纸打磨,研磨剂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