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穿越机常用焊接技巧——配视频教学

楼主(2019-06-04):
最近看到了一个拍的比较好的焊接技术视频,挑了几个穿越机常用的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1、插接、把线插一起。
这种接法适合用在电机线、电源线这种粗线上。插在一起焊接比纯靠焊锡接在一起的强度高的相当多,电流耐受也大。
2、麻花接,适合细线。这么长的焊接长度绝对结实,信号质量也有保障。
要注意的是先拧紧加热后上锡。
3、线接片。适合于各种接线片、接线盘。线给片上锡。
再给线上锡,要吃透。
然后靠在一起加热。
看到这焊接点长度了吗?绝对结实。
4、焊插钉。焊环形接线孔都可以这么焊。先加热。
再上锡。
插针也是如此,先加热。
后上锡。
5、焊贴片。这次就要用到焊锡膏了。先上膏。
再上锡。
先焊好一边,贴上加热就行,不用加锡。
再焊另一边,加热自动吸进去。
6、吸锡器的用法。这玩应拔钉用的。电烙铁先带点锡加热。
融了再垂直盖住一按,吸一下。这个好多人都不知道要垂直盖住按,斜着按是抽不上来的。
电动吸锡器吸锡泵,有土豪买这个的用法就简单很多。直接垂直盖住焊点就行。这玩应不便宜。
7、铜网。便宜又好用的吸锡工具,适合一不小心锡渣盖住引脚,就用它一擦就搞定。

网友:
谢谢大神,对我这种焊接苦手的新人太有帮助啦!

网友:
吸锡器现在国产有比较好的耐高温硅胶头的,可以包住烙铁头操作。也比较好做清洁,唯一不好的就是尺寸太大。
如果脚特别多,建议还是热风枪,看到有人拆机械键盘用的是不锈钢针(中空)

铜网是个好东西,焊芯片因为脚密连锡的时候按楼主的操作方法一拖就干净了。

网友A:
学习下修手机就行了,买个专用烙铁,比这烙铁好用多了

网友:
很好,这些方法很标准。

网友B:
手艺差,前几天接收机改弯针,弄掉了一个贴片,废了

网友:
加然时间要掌握好,时间长了铜萡会翘起。

网友:
接线焊工了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修手机就行了,买个专用烙铁,比这烙铁好用多了

同感,这烙铁头看得太难受了,大家伙用刀头,贴片用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差,前几天接收机改弯针,弄掉了一个贴片,废了

找个修手机的地,可以接线,绿油固划一下,很好修的

网友:
用电加热的吸锡器就好。不一定非要电动吸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