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大神们这种图传怎么接f3飞控的osd

楼主(2019-06-04):
各位大神,这种摄像头卡录一体图传如何接f3飞控的osd求解求解。。
可以跳线吗,还是从哪引出一个信号线再接回去。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不过是600的

网友A:
画质怎么样?搞个显示器,视频负极搭铁,信号线在图传模块引脚上一个个试,看哪个是视频信号线,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质怎么样?搞个显示器,视频负极搭铁,信号线在图传模块引脚上一个个试,看哪个是视频信号线,应该可以

谢谢,有空我试试看

网友:
看看这个图,应该有帮助

网友(2020-07-07):
你们用过的画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