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我这个cc3d飞控怎么刷bf固件

楼主(2019-06-04):
我感觉我这是个假cc3d我有ttl小板,想刷bf固件怎么接线可以,接芯片哪个脚也行,求助求助,有没有懂得大神。。

网友:
你这个不是标准CC3D板子,得知道这个飞控的品牌或型号,找到主口并确认BOOT焊排才行,而且只能刷到BF 3.2.5,有这功夫不如弄一个F4飞控用省心省力效果好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一体图传好用吗

网友B:
芯片型号实在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实在看不清

这个芯片吗,大神。。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一体图传好用吗

还没用,想装台机子,配件买好了一直没空闲时间搞一下

网友:
碰巧知道点相关的东西,下面这个是全部引脚,以芯片上的小原点作为参考

网友:
需要接的是 3V供电线vdd, 地线vss,swclk时钟线,swdio的数据线  一起四根线

网友B:
这个是某宝上的下载器
对应借口为st32 上的3v3 gnd  dio  clk
4根针

楼主(2019-10-09):
多谢各路大神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某宝上的下载器
对应借口为st32 上的3v3 gnd  dio  clk
4根针

如何关键字

网友:
b站有教程

网友:
STM32仿真器 STM32下载器 ARM烧写器 STM8/STM32仿真调试器编程器
STM8/STM32仿真器 STM32编程器 LINK/V2下载器 STM32开发板烧写器

买30元以下的就可以了

附件多买点,下面都是
杜邦线,探针(4脚探针2.54mm-4P测试针 弹簧针 支持STC)
品质好点的usb延长线(带磁环)
低价 测试架 PCB 夹子 治具夹具 探针 下载程序编程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