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能用么?

楼主(2019-06-04):
做了个50cm翼展的小机,空机不到100g,全装好后估计200克,准备用以下电机,装上前试了下,全油门没一分钟,电机烫手,子弹头都是热的,塑料电机座也温热,凑近已能闻到塑料臭味了,感觉再全油门下去,会烧掉。对舵模电装方面了解不够,求问:
是不是电池不应用3S
用这个3叶4045桨,全油门是不是行家们所说的过载了,那就要换个桨才行,换啥桨呢?

网友:
电机kv值多少?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桨大了

楼主:
KV值是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桨大了

有可能,因为这个是平头桨,如果是尖头的,就5045了。
我想应该是换成5030二叶桨,然后用2S电池,不知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换个四寸两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因为这个是平头桨,如果是尖头的,就5045了。
我想应该是换成5030二叶桨,然后用2S电池,不知是 ...

正解

楼主:
按我之前测试的3S电池然后配4045的平头3叶桨,全油门电机转速上去了,负荷太大,所以就过热,是不是这么个原因?

网友(2020-02-16):
改用4045双叶或5030双叶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