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机遥控器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9-06-04):
本人玩直升机的,用的控是VBC,突然想玩穿越机了,VBC控肯定不行了,请教一下各位,什么控比较合适?入魔这么多年,天地飞,华科尔,JR,futaba都用过,都看论坛里说futaba的控不怎么适合玩穿越机,JR就更不说了,已经死了。那剩下的选什么呢?看了一下,天地飞有一款仿futaba的控,颜值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性能如何?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玩穿越标配控应该是frsky x9d或x-lite。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都差不多

网友:
这FUTABA真不能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穿越标配控应该是frsky x9d或x-lite。

非常感谢!有了你的建议,我决定就买睿思凯了。能不能好事做到底,推荐一下飞机和眼镜的配置

网友:
实际上穿越机对控功能没什么特殊要求,7、8个通道就够了,对手感要求比较高,扶他爸完全能胜任

网友B:
jumper t16首先阿。。睿思凯是过去时了。吃相难看得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jumper t16首先阿。。睿思凯是过去时了。吃相难看得要死。

看来你有故事要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jumper t16首先阿。。睿思凯是过去时了。吃相难看得要死。

看了一下,感觉不错,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C:
玩穿越选择遥控不如说选择接收机,必须要有很微型的接收机才好,第二就是距离的问题,futaba在天上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穿越是贴地飞,那么futaba失控概率比其他控要大,所以一般都是推荐frsky或者jumper的控,实在不行用futaba可以加个黑羊915高频头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穿越选择遥控不如说选择接收机,必须要有很微型的接收机才好,第二就是距离的问题,futaba在天上可能感觉 ...

网友D:
二楼最实在,其它的有 偏见

网友:
呵呵谁说JR已经死了

网友:
vbc不是有四轴模式吗?

网友:
jumper t16是新出的开源控,多协议高频头,多个接收机选择,大的彩色屏。x9d是几年前出的开源控,屏小,不是彩色屏,只用自己的接收机。楼主你再查查看看,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最实在,其它的有 偏见

应该是二楼有偏见。。其他的都是很实在地在回答。

网友E:
穿越机性价比之王JUMPER T16,可与其它接收机对频,也可上915增程,除了高频头、摇杆、材质与作工等有差别外,几乎与X10S功能一样,虽然我有X9D和X10S,当然玩固定翼等都行。而X9D X10S配上JP 4 IN 1的高频头也一样可与多种接收机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有了你的建议,我决定就买睿思凯了。能不能好事做到底,推荐一下飞机和眼镜的配置

飞机推荐自组装,具体不太好推荐,可以论坛里了解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是配置够用就行不必追求高配。眼镜不差钱肥鲨hd0,性价比推荐ev200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性价比之王JUMPER T16,可与其它接收机对频,也可上915增程,除了高频头、摇杆、材质与作工等有差别 ...

学习了,我也是x9d,也等换个jp4高频头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也是x9d,也等换个jp4高频头用用

想要支持天地飞等接收机就得刷到最新固件就OK了,当然遥控器也需更新一下固件以支持多协议高频头。

网友G:
手上有啥就用啥,没这么讲究,不失控都好。FUTABA+915的路过。

网友:
推荐睿思凯,设置语言是英文,所以我用着还是我的天地飞皮实耐用!

网友:
Jumper T16便宜量又足,售后服务态度很好

网友:
用VBC控的大佬必须18SZ加黑羊915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手上有啥就用啥,没这么讲究,不失控都好。FUTABA+915的路过。

什么控什么915我是14sg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控什么915我是14sg不知道行不行

14SG可以装黑羊高频头的。我的是18SZ+黑羊915。
14SG走模拟口PPM。

网友:
好像大家都认同Jumper T16的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