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锂电池代替吗?

楼主(2019-06-04):
如图,这种电池,能不能用锂电池来代替呢?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只要电压,电流及容量合适就行。

网友A:
锂电池容量较小,蓄电能力也弱,循环周期少

网友:
价格高··寿命短··不过通过玩航模用的锂电池来说C数小的比C数大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容量较小,蓄电能力也弱,循环周期少

没有比铅酸电池能量密度和更低的电池了,寿命也仅次于碱性电池而已,除了价格较低外几乎没有其他优点了。锂电池只是容价比不是很高

网友:
用锂铁代替比较合适,最好带上保护板!

网友:
注意电压,这种电池的电压要比锂电稍高,12v电池充满电在14v以上

网友:
充电没有保护会炸

网友:
都不说什么用处和场合

网友:
这个貌似是铅酸电池吧

网友:
是的,替不替换是要看场合的,铅酸电池可以长时间浮充使用,锂电池就不适合了。

网友:
得看你用在什么地方,锂电池无疑是目前最好的电池,只是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