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一款穿越机模拟器比LIFToff好上不少。。。。

楼主(2019-06-05):
那就是FPV AIR2,通过STEAM下载安装,只要22元,不光便宜,疗效好,放一段自己随便小飞的一把,关键这模拟器把惯性都模拟出来了,而且可调,确实难能可贵!

网友A:
请问一下,新手上手难嘛?有新手教程嘛

网友:
那么链接呢?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啊 真实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新手上手难嘛?有新手教程嘛

是中文的,没啥难度。

楼主:
STEAM里面下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啊 真实性怎么样

真实性不错,要自己去体验,多说无益。

网友:
我怎么无法通道校准,选好通道了,轻轻一碰就是满的 无法校准的 求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中文的,没啥难度。

网友C:
轻轻一掰行程就是满的

网友D:
有好几个啊,你选的是第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好几个啊,你选的是第几个?

第一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轻一掰行程就是满的

按照说明去搞。

网友E:
睿斯凯可以用吗?

网友F:
物理选项截个图参考下,我怎么感觉没liftoff逼真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哪个地图啊 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睿斯凯可以用吗?

肯定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肯定可以啊!!!

能请教睿斯凯怎么连接吗?我直接插USB没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请教睿斯凯怎么连接吗?我直接插USB没啥用

你找找睿思凯的模型设置页面里面,就是在各种定时器的那一页,下面有一个trainer模式选择,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物理选项截个图参考下,我怎么感觉没liftoff逼真

地图我也指出来了。每个人对物理参数要求不一样,只能参考,最好调到你自己飞机接近的手感,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liftoff能设置物理吗?

网友(2019-07-25):
楼主这是咋回事

楼主:
你这是这个软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这个软件问题吧?

嗯嗯
我问问客服

网友:
mx150显卡跑不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睿思凯的模型设置页面里面,就是在各种定时器的那一页,下面有一个trainer模式选择,调一下就可以 ...

我是x9dp遥控器,trainer mode选的slave/jack,用的是凤凰模拟器的狗和线,在遥控器上新建个模型simulator,可还是连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这个软件问题吧?

软件问题已解决,可还是连不了,我x9dp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问题已解决,可还是连不了,我x9dp控

模拟器上开关要选择G5,6,7,否则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x9dp遥控器,trainer mode选的slave/jack,用的是凤凰模拟器的狗和线,在遥控器上新建个模型simulato ...

试试直接用线连电脑呢,我用的jumper t12,和睿思凯非常像

网友:
嗯嗯,我试试

网友:
给师傅点赞

网友:
对电脑要求配置 比liftoff低吗?MacBook air小声的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上开关要选择G5,6,7,否则不起作用!

楼主请问咋降低灵敏度,一打杆就马上有反应,我是新手都反应不过来,求楼主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咋降低灵敏度,一打杆就马上有反应,我是新手都反应不过来,求楼主指教,谢谢!

可以在遥控上设置摇杆行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遥控上设置摇杆行程量!

嗯嗯

网友H:
这是SteamVR啦,是这个游戏平台自带的VR软件,必须配合VR外设才能使用。根本不是模拟器FPV Air2,你连软件都开错啦。英文还是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SteamVR啦,是这个游戏平台自带的VR软件,必须配合VR外设才能使用。根本不是模拟器FPV Air2,你连软 ...

上学时正好赶上星期六星期天

网友I(2019-08-28):
楼主可以看下您配置里边pid的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看下您配置里边pid的数值吗

我的PID是默认的,飞起来抖,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上开关要选择G5,6,7,否则不起作用!

如何设置左右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设置左右手油门

遥控决定你的左右油门啊?

网友K(2019-10-07):
怎么无法通道校准,选好通道了,轻轻一碰就是满的 无法校准的 求教啊

楼主:
没有这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无法通道校准,选好通道了,轻轻一碰就是满的 无法校准的 求教啊

我也是这情况

楼主:
里面是中文的,按说明校准。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后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