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遥控潜艇操纵杆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9-06-05):
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感觉潜艇应该像坦克一样,四个通道都是有弹簧回中的,但一般的遥控器只有三根弹簧。油门感觉还是有弹簧回中的好,因为要倒车,但升降舵也要弹簧回中。

网友A:
你认为油门通过弹性回中好吗?你有船泊驾驶经验吗?
油门弹性回中,现实中如何驾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油门通过弹性回中好吗?你有船泊驾驶经验吗?
油门弹性回中,现实中如何驾驶?

你的意思要做成电传车钟的样子?还要锁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要做成电传车钟的样子?还要锁扣?

如果只讨论操控感觉的话,似乎可以使用现实中许多四轴控的方法。
但操船泊的话似乎又不大妥当,倒车怎么办?
是否用枪控之类的更好?
当然,这只谈模型啰,真的船泊这么搞估计不爆缸就爆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要做成电传车钟的样子?还要锁扣?

再想想,还是很不妥!
例如正车了,放手,是希望无动力输出呢还是要加倒车停住船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想想,还是很不妥!
例如正车了,放手,是希望无动力输出呢还是要加倒车停住船泊?

对啊,一个惯性差异就完全天上地下了。全部按辅助推力布置吧。

楼主:
松油门杆螺旋桨就不转啊,向下拉就倒车,向上推就前进,多数水面船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油门杆螺旋桨就不转啊,向下拉就倒车,向上推就前进,多数水面船都是这样的吧。

我接触过的就不会这样
例如“车钟”式的,如你所说的,首先是中立的,推向前,又或者说某个向前的角度,轮机输出相应的动力驱动桨或泵推方式向前行;这时“车钟”的推杆就相应的定在某一个点上而不是自已回到中立位,要想“停车”或者“倒车”时杆位会先被回“0”位“停车”,再进入“倒车”;而且非紧急情况下不能立即“倒车”的。
如果推一下油门一放手,油门杆会自动回中,在比例控中就会减油门,会形成阻力;用开关式的油门估计可以,就是向前或后都无比例的,只是“动车”时有给马达通电,一放手,马达无电,桨或泵只是惯性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