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虎50V2的塑料大桨夹可靠吗?

楼主(2019-06-05):
十年前的飞机了,现在拿出来想飞一下,但又担心塑料大桨夹的寿命,问问模友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转速不高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倒是皮带静电防护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皮带静电防护需要考虑

朋友,皮带静电防护是什么意思?能否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皮带静电防护是什么意思?能否赐教

据说这种聚氨脂材料的皮带容易产生静电。

网友:
经典机型,扎实可靠!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担心皮带多点,放了十年皮带容易老化吧。

网友:
一直不喜欢塑料桨夹,不放心。

网友B:
油机几天没人发帖,本来我想看看破记录,被你破坏了

网友C:
看了几楼就知道,没经历过油动机的巅峰时代,全屏自己想的说。首先不是塑料,是尼龙,不可靠怎么生产出口各个国家。当年除了顶配没有几家是金属旋翼,只见过射将{叶片断的,螺丝不结实断掉的}还没见过谁把浆夹飞坏了。

网友:
每次3D前,离远点开3D在地上先转个半分钟,没事再上天。

网友:
logo600sx用的也是尼龙的大桨夹,目前飞没有问题,上天前多检查一下,空中切3D时离人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几楼就知道,没经历过油动机的巅峰时代,全屏自己想的说。首先不是塑料,是尼龙,不可靠怎么生产出口各 ...

是啊,我也觉得尼龙非常结实,做桨夹够了,出问题是结构设计问题,不是材质问题

网友B:
每个人的想法和喜好不同,我喜欢油机,甚至是有副翼的复杂的机械美学,并不喜欢电动dfc甚至是多轴的简洁,便捷科学,但又接受不了90度斜盘太老旧不现代的设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几天没人发帖,本来我想看看破记录,被你破坏了

那朋友得发一贴热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几楼就知道,没经历过油动机的巅峰时代,全屏自己想的说。首先不是塑料,是尼龙,不可靠怎么生产出口各 ...

一直以为是塑料的,今天才知道是尼龙材料,看来是学习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的想法和喜好不同,我喜欢油机,甚至是有副翼的复杂的机械美学,并不喜欢电动dfc甚至是多轴的简洁, ...

90度结构还是不错的,现在控里都保留这种设置,是复杂了一些,但耐看。

网友D:
想当年我就是因为看了附近模型店的人飞这个翼手龙才入坑的。至于楼主的问题,这种混碳尼龙大桨夹很结实的,但毕竟年头多了还是要全面检查的。全机身零部件都要检查有无裂纹变型等,金属螺丝上锈的也要更换。还有发动机一般放这么久不保养基本是打不着的,要全拆开用甲醇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90度结构还是不错的,现在控里都保留这种设置,是复杂了一些,但耐看。

喔喔,准确说不是嫌弃结构复杂,设计老旧,而是找配件和替代件不方便

网友:
有飛過SDX就知道
獎夾螺絲如果沒用改裝的
飛幾趟就拉歪了
不過尼龍槳夾一點事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当年我就是因为看了附近模型店的人飞这个翼手龙才入坑的。至于楼主的问题,这种混碳尼龙大桨夹很结实的, ...

好的,谢谢。发动机已经拆开了,正在清理。

楼主:
连杆裂了,得换配件了。

网友:
尼龙也是塑料

网友:
不剧烈·运动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是皮带静电防护需要考虑

不存在静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