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x360,不知要买哪些工具

楼主(2019-06-05):
想入个x360,不知要买哪些工具,就是除了电调电机舵机遥控器电池之外,需要哪些安装工具,求指教。。。

网友:
淘宝直接一套就好了

网友:
一套六角螺丝批,最好是两套,螺距尺,球头钳……

网友:
正常1.5一个2.0二个2.5二个剪刀螺丝胶轴承胶螺距尺直尺球头钳等

网友A:
还要一个0.7的内六角,还要一把卡簧钳

网友:
入模直升机选购贴!欢迎菜鸟围观,求高手喷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7933  看这个吧,基本写的比较全面

网友:
哦,里面推荐的飞机就别看了,时代变化太快了,x360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一个0.7的内六角,还要一把卡簧钳

这个兄弟说的对啊,除了这个几乎1.5的螺丝刀完成95%的螺丝!

网友B:
内六角要手感要**首推HUDY,要耐用就选威汉

网友:
买飞机的时候有套餐可以选择,会用的工具多买点,也可以遇到什么问题买工具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以我买一堆无用工具和配件的经验看,需要啥的时候再买啥,我备了一堆才发现直机没那么容易炸,有点尴尬

网友:
不过电子螺距尺是必须的,其他的都能凑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六角要手感要**首推HUDY,要耐用就选威汉

其实史丹利的内六角扳手很好用了,常用的规格买一两支宝工的内六角螺丝刀就更方便了,反正我还有电磨,内六角磨损了,切掉一截还能像新的一样用

网友:
我用威汉,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