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 wing 1.2米翼展的飞翼重心位置在哪

楼主(2019-06-05):
咸鱼上收了一个但是不知道重心在哪里不敢上天,求大佬告知

网友:
找机腹部的g字就是重心

网友A:
CG标识往机头方向1厘米处。如果按CG标识作为重心,必炸无疑。
关于这个飞机,我可能是国内搞了最久的,具体你可以看我在另外一个帖子的回帖。性能优异,但是手抛失败率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标识往机头方向1厘米处。如果按CG标识作为重心,必炸无疑。
关于这个飞机,我可能是国内搞了最久的,具 ...

我这个他机身贴膜了,标识全挡住看不到了,拆了膜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标识往机头方向1厘米处。如果按CG标识作为重心,必炸无疑。
关于这个飞机,我可能是国内搞了最久的,具 ...

我这个机身贴膜了看不到,具体在机头往后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身贴膜了看不到,具体在机头往后多少

飞机都送人了,我也量不了。贴膜了,你不是还可以摸一下那个突起吗?

网友:
我一般不通电,手动调节一下舵机,抛飞试一下,能达到纸飞机的效果就好。

网友:
按官方重心抛机会猛地抬头然后螺旋炸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G标识往机头方向1厘米处。如果按CG标识作为重心,必炸无疑。
关于这个飞机,我可能是国内搞了最久的,具 ...

正好我飞过,相反手抛很容易,不过也是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螺旋,不停螺旋

网友:
这种你直接将电池放最前,能多前就多前飞机设计时显不合重心点的配置

网友:
手抛试重心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好我飞过,相反手抛很容易,不过也是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螺旋,不停螺旋

低速大角度转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速大角度转弯???

我就试飞了一次,起飞后爬上去就螺旋掉下来,试飞了五六次每次都是螺旋掉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试飞了一次,起飞后爬上去就螺旋掉下来,试飞了五六次每次都是螺旋掉下来

起飞没完成吧?如果是的话就是手抛失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飞没完成吧?如果是的话就是手抛失败呗

我又不是新手,飞翼式我有天行者x6 x2,手抛几乎从没失败过,玩了这么多年从没螺旋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不是新手,飞翼式我有天行者x6 x2,手抛几乎从没失败过,玩了这么多年从没螺旋过

那很奇怪啊,你重心是选在哪?手抛姿势?助跑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很奇怪啊,你重心是选在哪?手抛姿势?助跑没有?

小飞机不需要助跑,左手遥控,右手抓翼尖,推油,往前送松手,而且安全不担心打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不需要助跑,左手遥控,右手抓翼尖,推油,往前送松手,而且安全不担心打手

那个体位学不来,我试过一次,AR暴了相机。。。我都是过头平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体位学不来,我试过一次,AR暴了相机。。。我都是过头平抛。。。

下次我上传一个天行者x2手抛视频

网友C:
HD wing 我用2个4s1p 的18650电池并联一块,可以飞3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 wing 我用2个4s1p 的18650电池并联一块,可以飞30分钟左右

相当于4S2P,6000的容量了,飞30分钟实际上效率不高,按这个容量,起码飞50分钟左右才算标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不是新手,飞翼式我有天行者x6 x2,手抛几乎从没失败过,玩了这么多年从没螺旋过

检查下舵面吧,最近刚装了架hd wing,抛飞几次,拉杆就螺旋。后来发现是舵面最大行程不一致,应该是舵机挖空不对称造成的,在飞控里把舵机中位和最大行程改了下,手抛成功,非常好飞,巡航也就4a左右的电流。

网友(2020-02-27):
哥们这个好飞吗

楼主:
我个人感觉不好飞,已经拆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G标识往机头方向1厘米处。如果按CG标识作为重心,必炸无疑。
关于这个飞机,我可能是国内搞了最久的,具 ...

说明你还没吃透这个飞机,我要是厂家绝对给你发律师函,原厂重心没错,推力线有点问题,这个飞机挺好的被人黑成屎了,可以更换机头透明亚克力头罩,好飞机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还没吃透这个飞机,我要是厂家绝对给你发律师函,原厂重心没错,推力线有点问题,这个飞机挺好的被 ...

嗯,你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