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450电调两个大电容掉了还能工作!

楼主(2019-06-06):
今天在练习悬停,突然掉下来两个东西,停机后跑去一看是电容,是电调上面掉下来的,好像脱焊掉下来的,然后尝试启动一下看看,居然还能正常启动,又练习了一块电池,感觉什么影响都没有。想问一下这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的,掉了会有什么影响,在这样工作下去会怎样?

网友A:
电容器是充电放电做功的,电池电压短时间波动,电容器可以帮助电调稳定电压持续放电,没有就完全靠电池自己了,算个很好的电池伙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是充电放电做功的,电池电压短时间波动,电容器可以帮助电调稳定电压持续放电,没有就完全靠电池自己 ...

电调能修吗,掉的电容从根部断了,针角不够长了,焊不住,有没有必要换一个电调。

网友:
能玩就凑合玩,反正450炸鸡成本不高,当然换了更安心,反正成本也不高,玩450就是舒心

网友:
我的450因为堵转,不知是否是电机还是电调冒烟,照样飞…

网友:
稳压用的,没这电容飞得暴力点bec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能修吗,掉的电容从根部断了,针角不够长了,焊不住,有没有必要换一个电调。

只要能把引脚焊接上,不能短路,就可以使用。或者买同型号电容器。

网友:
换同规格电容装上,这种电容不难找的

网友B:
还是换上安心点吗。炸鸡事小,安全最重要

网友:
最好装上去,电容可以增加系统稳定性,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找我这边,我工作室专业维修模型电调,换个电容小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把引脚焊接上,不能短路,就可以使用。或者买同型号电容器。

旧的没有办法修复了,我今天换了一个好盈铂金v4,为什么推油门摇杆快到中间了电机才启动,油门也校准了,还是一样,之前电调没有这种情况,推油门就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旧的没有办法修复了,我今天换了一个好盈铂金v4,为什么推油门摇杆快到中间了电机才启动,油门也校准了, ...

没有看说明书,默认40%油门启动,需要设置和标定油门。看看说明书吧,最好配个设置盒,比较直观,遥控器设置比较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说明书,默认40%油门启动,需要设置和标定油门。看看说明书吧,最好配个设置盒,比较直观,遥控器 ...

好的,我在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在研究一下,谢谢了

有问题就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