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控制的是什么

楼主(2019-06-06):
请教论坛大神。
看力效表突然发现50油门和100油门,他们的各个参数都不是一半的关系。那么油门本质上是什么呢

网友A:
控制信号的占空比,现在有高端调速器是经过调试的油门线性,50%油门就是50%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的占空比,现在有高端调速器是经过调试的油门线性,50%油门就是50%输出

您说的高端电调50输出是电机最大功率50%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高端电调50输出是电机最大功率50%意思吗

已经不能叫电调了,基本都是别的用途,不是航模用的,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能叫电调了,基本都是别的用途,不是航模用的,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哦,长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