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有刷主电机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9-06-06):
有知道的前辈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A:
你去找找驰远HCP100的主马达,应该是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找驰远HCP100的主马达,应该是能通用的。

是通用,不过比mcpx的要短一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用,不过比mcpx的要短一截

是的呢,原本有几个的,都送人了。
看来只能慢慢找了,看看天空雨有没有啰。

网友A:
可能你要自已改一下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要自已改一下插头

插头很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要自已改一下插头

这个价格我就算了吧

网友B:
mcpx的短很多,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x的短很多,轻很多。

那您有具体的尺寸重量参数吗?

网友C:
好像是N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N30

你有吗?烦请用卡尺量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吗?烦请用卡尺量一下谢谢

我没在家,记忆中是两个平面是10毫米,椭圆面12毫米,长度30毫米。叫N3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在家,记忆中是两个平面是10毫米,椭圆面12毫米,长度30毫米。叫N30电机

n40只有20毫米长,n30没有那么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n40只有20毫米长,n30没有那么长吧

你看看这个,30是如何出来的,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30是如何出来的,忘记了

这个是22毫米的,那你用过这种副厂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22毫米的,那你用过这种副厂的吗?

我驰远100用副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驰远100用副厂的

使用副厂的动力如何?差距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副厂的动力如何?差距大吗?

感觉不大,没有土豪机。驰远100,电机价格差别很大,2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大,没有土豪机。驰远100,电机价格差别很大,28/3

可以买个转速高的试试,mcpx塑料机身挺好飞的,改无刷还要切有点浪费,已经有三台无刷了这台就保留原厂也挺好

网友(2019-11-02):
不是N30的,我在淘宝上问了很多家了,都不知道是没有这个电机,hisky hcp100的主马达的淘宝商家已联系不上了

网友D:
有刷的n40电机买就行了,正好塞进去,原厂相当于n30好像,不过都可以用了,因为有两个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刷的n40电机买就行了,正好塞进去,原厂相当于n30好像,不过都可以用了,因为有两个螺丝固定。

谢谢,按长度,原厂的N20,hisky的N30。

网友E(2019-12-08):
我想应该是和HCP100通用的。HCP100用的是特制N40电机(外形一致,但转子直径更大),我都是用优质N50电机替代,效果超原厂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应该是和HCP100通用的。HCP100用的是特制N40电机(外形一致,但转子直径更大),我都是用优质N50电机替 ...

您好前辈,能不能推荐个链接或者关键词,我想采购几个优质n50放在mcps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好前辈,能不能推荐个链接或者关键词,我想采购几个优质n50放在mcps上。

以前我买过的都过期不在了。刚帮你看了,某宝搜一下这个吧,【锡脚】万至达N50高速直流电机 强磁 航模马达 。看似很烂,而且极为便宜,但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因为有上面印字3025。我买到最好的是3024。
我没买过这家电机,仅凭经验介绍,不好使千万别怪我,好使就偷着乐吧。

很早以前玩V922把各种小电机都研究了一下,感兴趣可以看我那时候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362

网友:
可以买华科尔minicp的空心杯  省电  好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买过的都过期不在了。刚帮你看了,某宝搜一下这个吧,【锡脚】万至达N50高速直流电机 强磁 航模马 ...

感谢分享  我去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我去搜搜看

楼主给个D10飞MCPX的配置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