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手抛手接?

楼主(2019-06-06):
关于手接飞机的个人看法
各位飞手大师,首先祝大家爽飞,安全起降

最近看到有不少飞手因为飞行场地限制,在飞电动固定翼的时候会选择手抛起飞和手接回收飞机的视频。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很危险,首先是起飞的时候,部分飞机比较大,虽然是电动的,但是在起飞的时候大多数飞手都会把油门推的大,一只手拿飞机,一只手控制遥控器,螺旋桨在高速转动下就是两把飞快转动的刀片,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数,容易被桨打到发生流血事故,造成伤害。
另外,降落回收飞机的时候也很危险,各种不确定的风向影响飞机的正常吊机姿态,虽然我们对大多数飞行都有把握,但意外总是不经意间发生。毕竟一只手拿遥控器,另一只手去接飞机。或者一个人拿遥控器,另一个人去接飞机,我觉得都不安全。
在此呼吁一下,
到正规场地飞行,选择安全起降的地方
作为能够吊机起降的高手,做一个良好的规范的榜样
飞行无小事,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高高兴兴出去飞,平平安安把家还。

网友:
看到能吊机起降的高手心中一惊

网友:
飞行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操作不规范,最后两行泪!

网友A:
穿越机高速穿裆的酸爽了解一下

网友:
戴防剌手套,超市砍肉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高速穿裆的酸爽了解一下

穿不好后悔一生。

网友B:
手接我看一般就是玩板机的玩的多。有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成百上千克,高速运动的模型是很危险的运动。在享受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相应的责任。
模型运动长盛不衰几十年了,有很多既成的经验和原则了,只要去认真遵守,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高享受程度而降低相应的风险。

我觉得《戴式飞行法》简洁明了,几乎涵盖了模型飞行的所有基本经验。按照其对飞场的要求,飞行员在跑道旁,跑道与飞行员应该有安全距离(一般会有栅栏隔离)。飞行空域在飞行员的目视范围内左右飞行。如果符合这种要求的话,不知道怎样能够手接。
但是国外手抛则是非常的多,很多模型根本就没有设计起落架。但是飞行上也应该基本符合基本的要求:确保清场后向飞场抛飞;航模应该在不扭头就能清楚目视的固定空域飞行,不可越过脑后;降落时确保清场后缓慢着陆;整个过程中飞行员不应移动。

网友C:
做一个吊机降落平台很难吗

网友:
滑翔机玩家:起落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接我看一般就是玩板机的玩的多。有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成百上千克,高速运动的模型是很危险的运动。在 ...

专业,感谢分享

网友:
罗布青菜 各有所爱  慢速鸡均可尝试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吊机降落平台很难吗

吊机降落平台,都没听说过唉,前辈给详细介绍下呗,多谢先

网友:
有些飞机设计起来就是手抛起飞的。 手接就算了吧 安全隐患大。

网友:
手上起飞是标配。
手上降落这个不好说。

网友:
反正我降落手接难度太大降落的时候电压已经很低了。吊机很不稳定。还是正常降落安全。

网友:
手抛正常,接不了,有阴影了。

网友:
手接降落这种事,有刷(空心杯)小飞机  或 室内花式特技 (如f3p)还好说,但常规大小(翼展1m以上)的无刷动力固定翼还是尽量别Show,尤其是前拉布局飞机,失手成本于人于己都偏高了些。艺高人胆大杂耍级高手可无视~

网友:
跟撒把骑自行车一个样,都是自我感觉很技巧,B格很高,其实很危险的一种装B举动。

一般谨慎点的人,往往给自己的行为留有余地。吃饭不吃十分饱,做事不露十分头,那是因为一旦遇到危险,还有回旋的余地。而手机航模的,基本就是没有这种余地。其行事风格可见一斑。

网友:
手接看机型,如果不是很有必要,还是不要手接好,空心杯除外

网友:
我就说说自己手抛起飞、手接降落的经历吧。
为什么要手抛手接?当然是场地原因。
当初练吊机时,我是将飞机停留在离人一米多点、离地半米左右的位置,直到在半个车位的范围内连续吊一块电池,才练另外动作。达到这一步,手接的成功率已经达到99%了。
另外的1%,取决于风。风大飞机不稳的时候,迎风将机头前倾,慢慢把飞机放下来,一张床的位置就够了,没跑道也行。
一般情况下,稍微有点风,我就不去飞了。所以,会吊机后没有手接而把飞机慢慢放下的仅几十次,占比1%都不到。
需要说明的是,从当初的KT板330到15E、30E、50E,我的飞机全是可以手接的,板机为主,还有几架如头像般的、单手能抓住的飞机。

网友D:
腰推的飘飘机,无压力

网友:
1、模型运动应该是常衰不盛的,究其原因就是政策不开放、各地航协作为不够、人民群众消费不了、大部分模友根本找不到专业的飞场
2、高手唯一要做的榜样是保证自己、他人和飞机的安全,或者说无论技术,只要你是飞手,都应该以安全为首位
3、危险动作自己掂量去做,出了事故负上责任即可,这是成年人的准则
4、如果大家真正热爱飞行,就多飞、多买飞机、多练技术,少呼吁,多实践
5、手抛手接的飞手,你们尽管保持这个习惯,如果你能吊机接涡喷、肉身接涵道,视频发上来我为你喝彩!出了事你负责就行了

网友E:
除了DLG,其他一律不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