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MFD十字飞控配三角翼问题

楼主(2019-06-06):
卖了新果子MFD十字飞控,配 Finwing精翼变形金刚三角翼。当用预设的三角翼模式飞STB平衡模式时。三角翼两翼随即不停摆动。转回手动模式就没事。
飞控已设好水平及传感器。有没有用家用类似情况及如何设定平衡模式的参数。

网友A:
遥控器不需要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不需要设置混控

這個知道

网友B:
感度调的太大?或者这个平衡模式指的是回家模式,飞机静止时调至回家模式,副翼会不停小幅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的太大?或者这个平衡模式指的是回家模式,飞机静止时调至回家模式,副翼会不停小幅抖动。

平衡模式指-STB
回家模式指-R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的太大?或者这个平衡模式指的是回家模式,飞机静止时调至回家模式,副翼会不停小幅抖动。

用預設的感度和比預設減半的感度都試了。結果一樣。所以看看有沒有模友有相同問題。和調試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