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d怎么使用dvr?

楼主(2019-06-06):
新买的眼镜,先长按dvr键,进入dvr模式,再短按dvr键,图标变红,再短按dvr键,图标变绿,但是视频并没有保存下来。请问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

网友A:
方法没错,是不是内存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没错,是不是内存卡有问题?

我用的是128g的卡,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卡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28g的卡,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卡太大了?

有可能,试试小点的。我用的8g卡没问题

网友:
最大识别64g

网友:
太贪心了

网友:
长按DVR按键7秒,然后滴一声松手,画面右上角有DVR功能显示图标,再按一按滴一声开始录制,画面右上角红色闪烁录制状态,按一下停止,右边播7秒滴一声进DVR回放,。。。。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2019-08-05):
刚入了一个EV200D ,怎么设置录像的分辨率?可以录1080P或者720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