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n

楼主(2019-06-06):
看大家的帖子都是用甲醇机器,没有提到过汽油机,汽油机应该比甲醇机好维护,而且汽油还便宜,具体的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上的2位表现很合格

网友:
汽油发动机动力确实不如甲醇的

网友:
开始玩油直的时候,汽油机这玩意儿稀罕了。

网友:
吃過T10的坑後我是不想碰汽油了
汽油機飛完 機油又黏黑又黏又臭  只用濕布還擦不掉
甲醇溫度低 潤滑油基本上都還沒變質 不黏不臭
飛完只需要濕布擦一下就能保持乾淨

网友:
汽油发动机高温是跨不过的坎

楼主:
看到模友的回帖,明白了很多,还有个问题,甲醇机的费用也不低吧,玩一个起落大概得需要多少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模友的回帖,明白了很多,还有个问题,甲醇机的费用也不低吧,玩一个起落大概得需要多少油钱

油机不玩暴力,自配素油飞飞航线,不算贵

网友:
小汽油机工作没大的稳定,汽油机要玩大排量的,甲醇的马力大,700级起码40块钱一个起落吧,油钱

楼主:
这么一看,还是放弃了油机,因为我手里有1/5汽油车,还是汽油发动机好保养,最起码燃料好弄,还不贵,甲醇机器,事太多,这么看来700飞机是上不了汽油发动机了,就是装了,飞行也是个问题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一看,还是放弃了油机,因为我手里有1/5汽油车,还是汽油发动机好保养,最起码燃料好弄,还不贵,甲醇 ...

小汽油机温柔飞飞还是可以的,就像8车的汽油机,虽然高不成低不就,不过也能完乐,反正我觉得比5车方便携带了

网友:
试试装600上

网友:
我正在考虑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专用的去油污清洁喷剂啊,机油当然没法用水插洗,理论上说二冲机油会参与燃烧,只喷烟不喷油,直机没玩 ...

還要專用的清潔劑就比甲醇麻煩了
不管是甲醇或汽油把引擎調到只噴煙不噴油
每個起落大概都要換一次三件套了
T10麻煩  機油比要1/3
GT15HZ 好像是 1/25 可能會比較乾淨
反正我是不想再坑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要專用的清潔劑就比甲醇麻煩了
不管是甲醇或汽油把引擎調到只噴煙不噴油
每個起落大概都要換一次三件 ...

原来是1比3机油,以前看到是很意外,看来直机连续高负荷运转发动机确实工况恶劣

楼主:
应该是飞机考虑重量,和空间,不然装个小松29应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转数1万一二千转,扭矩也够用

网友C:
不瞒楼主,我的就是700n装的15hz发动机,刚改装不久发动机和排气管都是全新的还没有进过油

网友D:
甲醇机现在玩的都是情怀,一是油不好买,二是费用太高(一般的油140元左右,飞7-8个起落,名牌油就不说了翻一倍)三是调机需要经验,没事飞飞,听听音就得了

网友:
以前上过一台RJX260,和一台JR260Z,都是小松26CC发动机,一直都因为高温,折磨,动力就象才射了3次的中年油腻男,温度高,但是始终软塔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瞒楼主,我的就是700n装的15hz发动机,刚改装不久发动机和排气管都是全新的还没有进过油

赶快试机啊,最真实的意见只有玩过的模友才能有独特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甲醇机现在玩的都是情怀,一是油不好买,二是费用太高(一般的油140元左右,飞7-8个起落,名牌油就不说了翻 ...

飞飞航线,玩玩机械美学和情怀,素油就行,比汽油还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赶快试机啊,最真实的意见只有玩过的模友才能有独特的见解

这发动机就是给直机设计的,有啥不能玩的,但要玩好是蛮讲究的,感觉适合温柔飞悬停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发动机就是给直机设计的,有啥不能玩的,但要玩好是蛮讲究的,感觉适合温柔飞悬停航线

在东北,这么玩应该行,夏天玩电直,冬天玩油直,东北的冬天电的玩不了,低温零部件也比较脆,电池也不行。第一油机不用担心高温问题,第二,太冷也不适合暴力玩,突发奇想,这个冬天不再寂寞

网友E:
冬天油直也不好玩,发动机启动和油都需要温度,温度低了启动难,需要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冬天油直也不好玩,发动机启动和油都需要温度,温度低了启动难,需要加热

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吧,我冬天玩汽油车,也就是多拉几下,着火还是挺容易的,因为你的模型都是放在家里的,也不是一直放在外面冻,所以着火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东北,这么玩应该行,夏天玩电直,冬天玩油直,东北的冬天电的玩不了,低温零部件也比较脆,电池也不行 ...

气温低甲醇机启动很麻烦,汽油机就不知道了,深圳没法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温低甲醇机启动很麻烦,汽油机就不知道了,深圳没法体验

我说的就是汽油机,主要是燃料好弄,还便宜,甲醇机一个起落四五十块,承担不起,还有后期维护也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汽油机,主要是燃料好弄,还便宜,甲醇机一个起落四五十块,承担不起,还有后期维护也麻烦

烧素油,可以飞,不比汽油贵,当然只是可以飞,冬天启动的麻烦还是存在的

网友F:
2合1拆了忘记怎么连线了,拜托各位大神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2合1拆了忘记怎么连线了,拜托各位大神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开新贴问啊,这样比较难发现关注

网友G:
甲醇比汽油贵多了,汽油机比甲醇机温度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甲醇比汽油贵多了,汽油机比甲醇机温度高多了

甲醇比汽油便宜,只是什么东西沾上模型就贵,甲醇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