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关机就不保存设置的参数时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06-06):
xg8只要重新开机就变成模型1并把模型1所有参数重置到出厂状态?谁能指出哪个的问题?

网友A:
发射机拆开,里面应该有一粒钮扣电池。

网友B:
应该是纽扣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纽扣电池没电了

见过这XG8里面有纽扣电池么?我找不到,纽扣电池那家伙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拆开,里面应该有一粒钮扣电池。

见过这里面有纽扣电池没?纽扣电池那么大,找很久也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过这XG8里面有纽扣电池么?我找不到,纽扣电池那家伙多大

遥控器里面一般都有啊,很显眼很好找啊,应该打开盖子就能看见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里面一般都有啊,很显眼很好找啊,应该打开盖子就能看见才对。

国产空也不一定用你说这玩意,电脑主板上才有你说这

网友:
我用的华科尔Devo12s是有的。

网友:
不一定要有,有些单片机内部有使用EEPROM,就不一定需要电池
有可能这部分坏了,要么可以重新刷机试试

但我觉得也是电池问题,钮扣电池不一定是像主板那样是个安装座,有可能是一颗电池用热缩管包住,接一红一黑两条线到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