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问题

楼主(2019-06-07):
电调连接好飞控电机,连接电脑,发现1.2号位电机错位,软件上推1号电机,飞机上2号电机位转,软件上推 2号电机,飞机上1号电机转,然后用上网找办法看到这个,用cli命令#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A03
resource MOTOR 2 A02
resource MOTOR 3 B00
resource MOTOR 4 B01
save
输入进去后。。。软件上原来有4个电机显示的,现在只显示2个电机。。。怎么办。。小白一个。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要把原来的端口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原来的端口去掉

大哥,指点一下。不会弄。。。。刷固件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原来的端口去掉

把命令A后面那个端口去掉?

网友:
就是把原来位置不对的端口先删除,然后再写入正确对应位置命令。

网友A:
只删除原来的1 2原来的3 4不动,然后再改写1 2

网友:
DIY的正确用途是用来提升,而不是用来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删除原来的1 2原来的3 4不动,然后再改写1 2

好的谢谢,有空我去试一试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重新焊接接线,12电机电调线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