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好频后,电脑上接收机这一项没反应

楼主(2019-06-07):
换了个接收就这样,

网友:
这项是外接设备端口,要自己设置一下,对频不会有反应的呀。

网友A:
在接收机里面才会有反应,如果接收机里面没有摇杆对应的反应那就是端口没有对应好或者是接收机信号类型没有选择对。

楼主:
配置里面选的就是sbus,买的xm迷你接收机,换回原来的大接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里面才会有反应,如果接收机里面没有摇杆对应的反应那就是端口没有对应好或者是接收机信号类型没有 ...

在未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换回老接收机,就又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接收机对频成功,接收机页面通道没反应

楼主:
问题解决,要刷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要刷接收机

接收机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