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各位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07):
大力 f7飞塔,致盈v2
电机
,4.02固件,视频链接

网友A:
飞控抽风,你这场地真的无敌了

网友B:
确定是一个好场地,至于飞行上的异常我倒是看不出来。呵,新人一枚。

网友C:
无解,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很多,从软件到硬件都有可能,从遥控器到飞机,用排除法一个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