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200d眼镜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9-06-07):
用的是官方标配的线,接笔记本电脑,把分辨率调到720p还是没图像,接手机也没有图像。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怎么办?

网友A:
连接上HDMI线(笔记本或台式机显示输出设定好)按眼镜左边的按键,切换信号输入模式选择HDMI,可以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上HDMI线(笔记本或台式机显示输出设定好)按眼镜左边的按键,切换信号输入模式选择HDMI,可以观看

对,选了hdmi2d模式,还是不行

网友:
选仅投影仪

网友:
据卖家说,千万不要连接电脑,很容易烧掉,希望楼主的眼镜幸存……

网友:
我经常连接,没事阿。
更换一条HDMI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