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瓶放的时间长了 充不进去电电怎么办?

楼主(2019-06-07):
(无正文)

楼主:
充电器插上没有反应  指针万用表量电压  有的单个没有反应   5块电池一起测量估计20v电压   忘了多长时间没有用了

网友:
送到卖电瓶哪里可以激活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是有保护电路的,电池组电压过低是不工作的。你这个电池长期没充电是饿死了。可以尝试激活,先用充12V电瓶的充电器(最好是变压器的那种充电器),单节电池充。每块电池都充到大约10V后,再串联起来用原有的电动车充电器充电就行了。

还有个方法,就是用24V充电器充  电压高点了再用36V的  然后48V的  最后用60V的充前提是你要有那么多的电动车充电器!!哈哈!

有些电池亏电严重后损伤严重 可能是激不活了,可以尝试看看。

楼主:
谢谢回答  我有变压器是不是接个整流桥  单块电瓶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有变压器是不是接个整流桥  单块电瓶充电?

可以,接整流桥。输出电压要在14V至14.8V最好。不要超过16V电压过高容易把电瓶充鼓那样就废了。

楼主:
直接接12v开关电源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整流桥没有字忘了咋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桥没有字忘了咋接线

这样的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就三个字解决“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是有保护电路的,电池组电压过低是不工作的。你这个电池长期没充电是饿死了。可以尝试激活,先 ...

理论上可行,但即使“激活”,其电瓶的容量也难以保证。在串联的电瓶中,只要有一块“电芯”(2V)失效,整组电瓶都没法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流桥没有字忘了咋接线

根据桥堆原理画出电路图自己万用表测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桥堆原理画出电路图自己万用表测量即可。

也不知放多久没有用  代价惨痛换新  平常也不注意这回事  最近要用 买了小铣床要拉 1年半载用不了几次   换新还是要放坏的

楼主:
开关电源接上冲可以不可以?

网友:
只怕你这样处理会产生更多的安全隐患

网友:
这种电压被放没电的基本可以判死刑了,没必要折腾了,5个废电池还是价值好几百的,直接卖了吧。
或者直接去修电动车的地方换哪种从车上换下的、还有电的都比这个强,1:1兑换,有可能就象征性的给点置换费就可以。

网友C:
第一张图里不是有个b6充电器吗,还用啥整流桥,用b6充电器给每节单独充电,好的留下,坏的去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里不是有个b6充电器吗,还用啥整流桥,用b6充电器给每节单独充电,好的留下,坏的去处理吧

b6冲不上去电  百度了Pb可以   我试了不行

网友:
为啥要用电瓶?外场飞机充电?又大又重又不方便,搞铁锂多好

网友D:
过放电损伤不可逆,扔了换新的吧

网友E:
用24V的电压,兑两下试试,锂电池可以激活的,这个可以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回答 搞不好200换了一套旧的

网友F(2019-08-07):
铅酸电池的话就是已经over了

网友G:
现在想起来我也好久没玩电动车了,可以买个脉冲修复器试试,但是对海绵极板有损伤

网友H(2019-12-20):
电池久放不充,导致电解液干枯很难恢复。用12-14V的脉冲大电流激活试试。一般汽车维修店用的充电器冲几分钟再测电压,若能升到12V就可以改用普通电动车充电器继续充,否则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