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设置时模式一栏英文对应中文分别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07):
BF设置时模式一栏英文对应中文分别什么意思
比如手动,自稳,办自稳,分别对应哪个英文单词?谢谢

网友A:
Angle 全自稳,horizon 半自稳,两者都不选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le 全自稳,horizon 半自稳,两者都不选是手动。

手动和空中模式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手动模式下飞机不会自己回中,会一直沿着当前的角度一直飞下去。空中模式可以和全自稳,半自稳,手动模式叠加使用,可以增强飞机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