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 自动航点测试

楼主(2019-06-07):
今天主要是把之前的问题 解决下 ,之前在切 定高和上升 后 会 剧烈抖动 。后来今天把油门曲线在优化了下 ,保证 自问模式下 ,中点能悬停,然后 油门死区 从250调到 260,然后每次 修改 参数 ,后 都要重启下 飞控,最后 直升机 就比较稳了 。小 经验是  先自稳, 在定高 在 切回去 ,没震动了,在切自动航点 ,飞机出去 没问题就没事了。

应为 旁边有 固定翼的 油机 。所以 这次就是 走L 型路线在返航。 还要 感谢下 多旋翼的模友, 把定高的 模块搞定了。

网友A:
顶!

装机图上几张,分享一下飞控的布局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装机图上几张,分享一下飞控的布局安排。

,更新

网友A:
不错不错!

V5自带内置减震,减震的效果也不错,可以缺点飞控“席梦思”了。接收机如果支持sbus模式,用sbus最好了,用编码器还是有隐患。

无线航灯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V5自带内置减震,减震的效果也不错,可以缺点飞控“席梦思”了。接收机如果支持sbus模式,用 ...

哈哈,谢谢,我打算后面在加个小图传摄像头,可以时时观察飞行中的情况,经常和油固机一起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