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潜艇电机输出轴如何可靠防水?

楼主(2019-06-08):
买了的XXIII海防潜艇,电机输出轴如何可靠防水?

网友:
有防水油

楼主:
防水油可以顶住密封舱压力变化吗?是否电机泡水是最可靠的。

网友:
这个尺度上没有任何可靠方案,不如无刷泡水使用,一了百了。哈哈哈。还散热

网友:
我也是这船

楼主:
采用密封圈密封没有问题的,我已经试航了,滴水不漏,我买了新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网友(2019-07-11):
引用 楼主:
采用密封圈密封没有问题的,我已经试航了,滴水不漏,我买了新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潜多少米?深了可能不行吧~

网友:
怎么做防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密封圈密封没有问题的,我已经试航了,滴水不漏,我买了新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若是 不怕 暴露 潜艇位置,
建议 潜艇内部 放一个 高压二氧化碳
气瓶,下潜之后 调节 气瓶的 出气量
始终 使得 潜艇内部 压力 高于水压,

二氧化碳 还能 防止 潜艇 内部 着火!

【前几周】俄罗斯 潜艇着火 死了 14人。

网友(2019-09-06):
我看到淘宝上有这玩意
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 不怕 暴露 潜艇位置,
建议 潜艇内部 放一个 高压二氧化碳
气瓶,下潜之后 调节 气瓶的  ...

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这几天也在考虑这一问题。只是有一点点难度在于如何检测气瓶中的CO2是否够用还有市场上没有很可靠的电磁阀来控制气瓶的排气量。